250sE怎么样,我想入,我认为还可以。

楼主(2013-10-27):
250sE怎么样,个人认为还可以,不过在网上许多人说是亚拓最不成功的一个机孑,但我认为比起其它250机子怎定要好多了,我想征求大家意见,到底入不入,还有sE的电池放在头上还是在脚架上方格氐的放的进么,,。希望有朋友帮小弟一下,谢了!

网友:
250太折腾人,我当静态好长时间了

网友:
我认为亚拓150出来后,250根本没人会去买,250家里飞太暴力,外面飞不抗风,怎么飞都不行!

网友:
250SE过气了,米多入250DFC,150不适合新手配件贵

网友:
老版250se的精度很好,稳定性不错,可以定点脱控20~30秒样子
250DFC蛋疼,起飞时会侧扁,3GX3.0/3.1都试过.
如果一定要上无副翼,就改efl吧,DFC绝对不是优选.其实真心推荐有副翼.

另外吐槽一下,为什么全新装机250DFC:
1\轴传的会一卡一卡的,阻力比皮传的还要大?经检查,主轴/大齿轴承等都没有问题,就是光装配尾管时就一卡一卡的了,估计是由于尾管座是塑料的,或者精度不够,一上紧螺丝就变形造成的,不知道其他朋友有没有这种情况.
2\DFC臂和桨夹原配有0.2mm以上虚位,不过这个通过加垫片解决了
3\尾桨夹虚位实在不敢恭维,装备好了以后居然可以有0.2mm的伸缩和3度左右的摇晃.我原来se就没有这么严重.

ps:上周刚刚从正牌代理哈模买的.原来打算上轴传以减少阻力,把se出了,现在后悔死了

网友:
如果楼主想上无副翼,我用DFC头跟你换,呵呵

楼主:
250实在不行那上sportv2,咋样v2与P0rV2有啥大区別,差价多少sP0rtv2好飞么?好调么?我不玩大机是我感觉太危险,操作不当会要人命的,!还有sp0rt2配D08s咋样

网友:
我的250SE偶尔还是在飞的,感觉不错。。。

网友:
不如直接上250BTF,简单设置一下遥控器,对频就可以飞了!

网友:
我觉得250DFC很好飞的呀!就是螺丝太小容易滑丝!塑料尾管夹上不紧必须要换金属的!垂尾也是不能定位每次飞都要手动调平!可能是小飞机的缘故吧 !

楼主:
DFC确实不错但我怕不会调啊!听说无副翼很难调的!!

网友:
250我把电机飞烧了,难道是我RP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