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飞控,不用福他吧接收机如何校准好盈电调的油门行程。

楼主(2013-10-27):
用的好盈铂金30A无bec输出,A2飞控直接当接收机使用,但是现在在矫正油门行程的时候,T14SG遥控,摇杆到最高位置上电,没有出现最高油门记忆的哔哔两声,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如何来矫正每个电调的行程,目前没有矫正仍然可以解锁启动8个马达,但是没有经过电调油门行程矫正总感觉不对劲。

网友A:
铂金30A无bec输出,接收机不能工作的,所以就不能设定
电调

网友B:
30A铂金不需要校准油门的,只需要在DJI参调软件里校准就可以了,我的30A直接上机,不需要调油门行程的。

网友C:
先用7008校准后再接飞控,不要嫌麻烦

网友D:
不需要校准油门的,只需要在DJI参调软件里校准就可以了

网友E:
A2高端產品!沒用過所以沒辦法回答!但可以幫頂

网友F:
没见过A2,表示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