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maza-m 4.0固件限制飛行距離、高度的疑問?

楼主(2013-10-27):
此次4.0固件限制飛行中項目在論壇看到很多人都帶著疑問,不敢升級、
或乾脆直接把距離高度設置到最大或跟本達不到的目標值,失去了原本的意義,

說明書中提到,如果飛出半徑外飛控會自動飛回到半徑內(但是此時又可以控制航向角及油門)
想想飛控又要自動幫您修正飛回半徑內,手動加上自動狀況下,個人猜想有可能飛控會錯亂吧! bug
如果當下我把油門降下、航向角往某個方向打到底,讓多軸一直自轉,此時多軸還會不會飛回半徑內呢?
我想因該沒辦法飛回吧!油門都降下了那來的動力飛回呢?所以有點不太合理。

因該可建議dji研發修正一下,當飛出半徑內完全由飛控控制自動飛至半徑內、操作者最多只能控制雲台
這樣因該會單純、合理些。(就像起動失控保護一樣,不同的是當飛到半徑內就解除自動控制權)
讓使用者操作,不需切換控制模式)

网友:
目前尚未升级,不做评论!

网友:
DJI不会有这么低级的错误吧

网友:
手动模式下不受距离限制根本没意义,因为这时候基本看不清JJ的姿态切手动必炸。飞控一旦进入限距模式后,如果有异常就只能关控碰运气了。如果设定觉得GPS绝对可信的话就升吧,反正4.0,4.02那样的限距控制模式,我是不会考虑用的。

网友:
还未升级,…………

网友A:
我升级了4.02的固件,限高和距离都是20米,GPS是飞不出20米的,我用姿态模式飞出20米以外,再切回GPS模式,这时四轴自动向20米以内飞回,不错,就是4级风左右,不太稳,可能没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升级了4.02的固件,限高和距离都是20米,GPS是飞不出20米的,我用姿态模式飞出20米以外,再切回GPS模式, ...

能不能下次試試200M~感覺20M有點近了,這距離根本不用限制

网友:
20米不是限制的距离,只是限制下功能,是为了测试功能,才限制的这么近

网友:
精灵一代,目前用3.16版本,4级风中,钉子一样稳定!
不打算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