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坏了,来咨询一下

楼主(2013-10-27):
速翔2858,kv3270,加水冷,XXD80A电调,435桨,3S5000毫安推55cm小o
之前一切正常,温度不高
忽然坏了,空转正常,加上负载到一定程度后,电机尖叫,轴转不动,
感觉就像转子和轴松脱打滑,轴有负载后转子就不带轴,自顾自转

经查确定不是连轴器松脱.
能修吗?
刚买一个月,用了五六次,今就坏了.
速翔电机厂家有保修吗?

这质量也实在没说的了

就是在轴上负载到一定程度,轴转不动,但是很明显电机内部还有东西在转,发出尖叫一般正常电机加电如果遇到负载比如卡死桨强行不让他转,(短时间)电机应该是抖动(烧掉之前),
这个是外面卡死不转(其实用不着卡死,水中加油门到高速的负载就够他受了)里面还有东西再转。
船在水里慢速没问题,一加速电机尖叫,速度没有。
感觉联轴器松脱了差不多

网友:
可能线圈内部有短路哦。再用下去电调也会悲剧
要么就是另一个可能是电调坏了。。
保修什么的问销售咋

网友:
替换法,用另一个电机一试。找出是电调或电机的问题。
个人感觉有可能是电机转子退磁了。

网友:

我有个全新的你要吗?Q876362694

网友A:
是不是联轴器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联轴器松了

感谢回复
原贴忘说了
刚开始以为是连轴器,经确认不是
电机D轴,轴芯有缺口,基本不会松脱

网友B:
转子在转,而轴不转?有这么奇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子在转,而轴不转?有这么奇怪现象?

呵呵,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是在轴上负载到一定程度,轴转不动,但是很明显电机内部还有东西在转,发出尖叫一般正常电机加电如果遇到负载比如卡死桨强行不让他转,电机应该是抖动(烧掉之前),
这个是外面卡死不转(其实用不着卡死,水中加油门到高速的负载就够他受了)里面还有东西再转。
船在水里慢速没问题,一加速电机尖叫,速度没有。
感觉联轴器松脱了差不多

网友:
怎么个情况

网友:
拆出来 运气好的话 在电机轴加点环氧树脂在桶回去,兴许可以修好。运气不好的话就是转子已经高温退磁,得换个转子了

楼主:
菜手,没拆过内转电机,折腾半天没拆下来
已经联系返厂了

网友:
可能转子和轴松了

网友:
速翔2858 .435桨,推55cm电机力不从心电机肯定不行用4级的电机就差不多建议用豹子3650或者3660

网友:
我最近可能赶上点了,
电调,电机接连出问题,
我的2868也返厂了~

网友:
坏了,就换吧。也不贵。

网友:
难道转子和轴松了 以前断过一次轴,想敲下来换,结果磁钢都敲爆了轴还没下来。。。

楼主:
呵呵,所有人都没遇到过,难道我有这么幸运~?

网友:
内容DIY也是RC乐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