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人450装好了,晒晒。。。。。。。

楼主(2013-10-27):
手机拍的将就看哈,而且这手机的相机还不咋地

说说飞机配置:

机身:除了尾舵机固定座和制动器、尾管、大齿盘是亚拓的其余全部冰人

动力:之前亚拓套机上的3S 450MX,将就用啦

电调:亚拓新出45A

三轴:KDS EBAR V2

接收:JR 831B

斜盘:KST 215MG 2014款

头罩:亚拓 pro DFC

锁尾:servoking DS795I HV

飞机起飞重量980克

这张对焦失败,糊了

左侧裸图

尾巴

右侧裸图

继续右侧

还右侧

戴上头罩 挺带感的

正面

谢谢捧场

顺道问问尾桨大家怎么做平衡的。高转速下震动明显。陀螺仪修正错误(已解决)

很多人说怎么电子设备全部装外面了,这个没办法啊,电调是450L用的 450PRO要塞也只能硬塞进电池板下面,但是那里离电机很近不好搞 啊,接收这个没办法了比机身宽,再加上个BEC(BEC线很长)。你说这个一大堆怎么塞进450狭小的肚子(现在肚子里塞的是电机线和BEC线),所以索性全部装外面,装外面也别具一格啊,还有利于散热,塞肚子里拔个插头什么的还得拆机下来,支持装外面哈哈
刚才去首飞了,还不是很稳,尾巴锁得很好,还要仔细调调对了新出的215不错,外观骚,性价比高,性能也是数一数二的,795也不错哈,再也不用担心力量不够锁不住尾巴了,而且速度很快

网友A:
这布线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布线乱的

机身就这么小,电调 接收和三轴根本塞不进去机身,而且还有个BE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心掉下去

掉不下去,还有个大翅膀在旋翼头上呢

网友:
又一骚鸡

网友C:
你的尾桨是垃圾碳浆,不如3块钱的塑料降好,要么你就直接买KBD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尾桨是垃圾碳浆,不如3块钱的塑料降好,要么你就直接买KBDD的

我就飞悬停,好的买来一擦地就变垃圾了不值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飞悬停,好的买来一擦地就变垃圾了不值得

KBDD就是擦了地 也比你那平衡很多
,我以前就是用你这种尾桨,震动特别大,换了塑料桨会好点,最后换了KBDD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KBDD就是擦了地 也比你那平衡很多
,我以前就是用你这种尾桨,震动特别大,换了塑料桨会好点,最后换了K ...

这个我只是装上去看的,便宜浆震动都超级大,油门60%就已经震得不行了,平衡了半天都还震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只是装上去看的,便宜浆震动都超级大,油门60%就已经震得不行了,平衡了半天都还震动

450的尾桨很小,没有专业的电子称不好做平衡的。

网友:
以前觉得冰人的东西性价比蛮高的,现在发现冰人东西已经变成高档定制货了。

网友:
尾桨可以买tg450原厂的,平衡比kbdd还好,kbdd软半径大,性能还没前者好

网友:
看到大蝎子了

网友:
顶一下,挺好的

网友D:
PRO本来东东都是塞到肚里 楼主这一套是全部外 挂 霸气侧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PRO本来东东都是塞到肚里 楼主这一套是全部外 挂 霸气侧漏啊

电调 接收 三轴全部比机身宽,这个还真塞不进去

网友:
喜欢冰人的东西

网友:
这么小的鸡鸡也带BEC啊,果断上蝎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