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吃螃蟹```4.02固件```测试归来```

楼主(2013-10-27):
新机架测试了 NAZA新版固件
悬停杠杠的。
朗宇3508 700KV 4S5200,3KG
桨效差距
1245桨 悬停10分钟;
1238桨 悬停13分半。

网友A:
呵呵,没风的天气挺好,桨角大了,扭力也要增大,意味着电流也要增大,所以大桨角不一定好,如果负载不大,小桨角的效率也不错的。3分钟啊呵呵。

网友B:
定高、定点都很稳。视频如照片,螃蟹吃得香!

网友C:
希望楼主有时间再做做其他测试。

网友D:
实用的测试,具有说服力

网友E:
稀里糊涂吃了一顿螃蟹呀,新入的NAZA,昨天下载的都只有2.18的调参软件,公告说要用2.20的软件升级固件,点了几次都没见,还以为电脑出问题了,今天换了台电脑,下了2.20的调参,4.02固件各种又校了一遍,首飞没视频,感度有点低,明天继续调。

网友F:
不錯很穩了!下次來個4級風試試

网友G:
请问转向会漂移吗

网友:
不错 不错 就是时间短了点
想法减重吧 3508 700配1238是标配 之前试飞是15分下来3.8

网友H(2014-02-05):
说下轴距和感度,还有快 速下降时,六轴会不会左右或者前后晃动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