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8固件一直卡在读取数据界面是为什么?求大神!!!

楼主(2013-10-27):
今天试新买的NAZA,一开始还好,后面突然大加速冲,旁边有人,降油门,掉地,云台摔开了。

装好后,再试。
发现云台有一定调整效果,但是晃。传感器和控制板应该没问题,机架看的出来也比较完整。

结果 一直在读取参数,不让我改参数怎么办。。。

还有。。。

能不能直接换成毛子固件试下?

网友A:
直接刷成俄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刷成俄版吧

没什么限制吧?

可以直接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什么限制吧?

可以直接刷?

只要硬件没损坏,能直接刷的,控制俯仰的信号线要自己飞线

网友:
好歹你网店上弄点说明书下载啊。 买了个微单云台。收到货没有任何说明书。 现在出现问题也不知道从何调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没连接成功,刷 俄罗斯固件吧

没连接成功怎么刷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