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拿XG7飞直机航线悬停的遥控器设置各个选项的图片。(日本手)新手手贱调错数据

楼主(2013-10-27):
如题。希望有XG7的老大哥们能帮一下我这菜鸟吧。今天差点就炸鸡了。幸亏是0螺距。附上自己的图片。是按顺序拍下去传上来的

网友A:
嘿嘿,让你装逼用JR,我的天地飞屁事没有,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让你装逼用JR,我的天地飞屁事没有,哈哈哈

对于这种没意义的回帖本来不想回的。用JR安全系数高,手感好。所以我不懂何来的装b一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这种没意义的回帖本来不想回的。用JR安全系数高,手感好。所以我不懂何来的装b一说

好歹初阶用天地飞看懂中文啊,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歹初阶用天地飞看懂中文啊,笨

就那么几项,再说也有中文说明书,对于第一次玩这个的来说即时有中文我想也跟英文一样让人看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那么几项,再说也有中文说明书,对于第一次玩这个的来说即时有中文我想也跟英文一样让人看不懂

天地飞我就没用过说明书,难道是我太聪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我就没用过说明书,难道是我太聪明了?

有钱买JR FUTABA是必需的,那点学习成本跟安全性、稳定性比起来不值一提,直升机是高危险性 高灵活性的模型,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后悔都来不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钱买JR FUTABA是必需的,那点学习成本跟安全性、稳定性比起来不值一提,直升机是高危险性 高灵活性的模 ...

天地飞又不是不好,穷人有穷人的玩法,何必大惊小怪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又不是不好,穷人有穷人的玩法,何必大惊小怪呢。

同理,看看你回复楼主的

网友:
这样看不出哪个数据是错的,感觉有问题的:
1、reverse sw项,看一下个舵机的运动方向是否正确,如果有不正确的调一下正反向
2、sub trim项,hold状态,油门杆中立位,看一下十字盘是否水平,如果不平可以在这个选项下分别调整各舵机使之水平
3、travel adj项,分别调整十字盘最高最低点的十字盘水平,无副翼不要调该项
4、st1、st2油门曲线在当前状态下千万别翻倒飞,如果想倒飞要在50%以上调成V字曲线或水平线
5、gyro sens项最好调成auto,感度对应模式开关,rate值一般在70%-80%视情况调整
6、fail safe项最好还是将各通道设置成F.S.这样安全些,除了油门设置成0,其它设置成中点就可以
7、thro hold项的sw设置到rudd d/r开关更顺手,aux2开关不太方便吧
看到的就这些,供楼主参考

网友:
别照相了,找个说明书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理,看看你回复楼主的

我和楼主是什么关系你知道么?我们又不是陌生人,天天一起飞直机的啊

网友:
没看明白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网友:
我用的也是XG7  弄个中文说明看看  不懂可以联系 互相学习   别用装B之类语言   好的遥控比什么都重要   生命可贵

网友C:
我用的也是XG7  弄个中文说明看看  不懂可以联系 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也是XG7  弄个中文说明看看  不懂可以联系 互相学习

早些日子定下心来看了下说明书,现在油门螺距会调了。我qq1521872597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些日子定下心来看了下说明书,现在油门螺距会调了。我qq1521872597

有什么可以交流qq50747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