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13-10-27):
求救!!机子全部装完,但是推油门只有十字盘上下动。没装大桨。请指导

网友A:
怎么装电子设备到飞机上

网友B:
马达缺相?

网友C:
仔细检查了得。。。

网友D:
是不是锁油了 自检时有没有响?

网友E:
设置油门行程

楼主:
怀疑是电调与电机插口的问题,马达每2秒响一声。没油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