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可以让甲醇机反转

楼主(2013-10-27):
手头有几个十五级和七级的发动机,想改后推机,但是小级别的油机反桨买不到。能不能改下发动机,让他反转。
据说启动时反向启动可以反转,但是动力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的http://www.5ir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04939

谢谢,我看看去。

网友B:
我改过,三叶9级

网友:
进气口是靠簧片进入的就可以直接反转启动就行。要是在曲轴上进气基本就没戏…除非你重加工根为反转配气的曲轴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严格来讲,是不可以反转的,最大的风险是桨会松动和飞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过,三叶9级

你好,怎么改呢?

网友:
直接反启动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怎么改呢?

改曲轴

网友:
改曲轴,还不如买反桨呢。

网友:
不改可以反转,动力小,不稳定
改曲轴就可以反转了

网友C(2013-12-02):
后進气可直接反转。美国产COX可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進气可直接反转。美国产COX可反转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