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Y6基本完成 二次测试曝光 基本飞行测试

楼主(2013-10-27):
此机第一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不好意思迟迟不上视频  因为现在参数和性能还没完全测试完成 所以现在的飞行只是测试使用,待所有尺寸参数等数据完成后再视频说明。今天飞行电池为使用了半年左右的狮子(飞过青海宁夏),估计电池放电曲线已经不稳定,无负载飞行10分钟无压力,负载1kg飞行6分钟无压力。实际飞行时间待优化完成使用正常性能电池测试。
不多说 上图
电调常规固定方式
布线简洁基本无乱线
留出端口方便调参
IMU前端设计防撞加固,安装IMU注意保持距离

负重物1.084kg
云台  负重整机图
配置6s5200 负重1.084kg后 起飞重量4.202kg
起飞后状态
震动微小
这个······
剪影

网友:
不错,准备下一个也是Y6

网友A:
顶一下,造型很不错
续航多久?

网友B:
这么好的配置用狮子电池......

网友:
有点有小霸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造型很不错
续航多久?

今天飞行电池为使用了半年左右的狮子(飞过青海宁夏),估计电池放电曲线已经不稳定,无负载飞行10分钟无压力,负载1kg飞行6分钟无压力。实际飞行时间待优化完成使用正常性能电池测试。呵呵  今天只是随便飞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配置用狮子电池......

呵呵 还没最后完成,手痒痒随便弄了块飞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仰慕中....

没什么  画图加工手工活 折腾着玩

网友D:
不错,,很漂亮,我也喜欢Y型的,,只是我的是Y4

网友E:
电机和桨的情况能介绍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和桨的情况能介绍下吗?

第一帖  基本配置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6154

网友E:
架子好重,除去电池800克,电机电调飞控1200克,机架居然1200克?
我看好多20mm碳管的6轴架子才1080克。

网友E:
这个载重,5200的电池,按4000mah电量飞行,理论飞行12分钟左右,按80%算,能飞9分半钟,你的飞行时间为6分钟,是否是因为共轴双桨的效率比普通6轴的效率低的原因。我也在思考是不是上X8的多轴,就是在考虑效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载重,5200的电池,按4000mah电量飞行,理论飞行12分钟左右,按80%算,能飞9分半钟,你的飞行时间为6分 ...

能放出4000? 呵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放出4000? 呵呵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载重,5200的电池,按4000mah电量飞行,理论飞行12分钟左右,按80%算,能飞9分半钟,你的飞行时间为6分 ...

用了半年的狮子  飞青海低气压 飞宁夏 飞公海  飞沙漠···基本报废的东西了    不指望这类电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

关注共轴双桨类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架子好重,除去电池800克,电机电调飞控1200克,机架居然1200克?
我看好多20mm碳管的6轴架子才1080克。

呵呵  你先仔细研究下再说吧    呵呵  六个tm4014多重了,电调,硅胶线,飞控,管夹·····整机2200kg。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注共轴双桨类的效率!

玩嘛  找的是感觉 不懂那个还搞什么搞。有时间就折腾 别讲其他  干活机器有两六一八一四一直机够用了

网友F:
觉得有点重,我的H84s10000的电池加狗台和狗3.8公斤。Y6灵活性一定很好,稳定性肯定不错,双桨共轴的效率我会搭个架子测试一下的,看看怎么配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觉得有点重,我的H84s10000的电池加狗台和狗3.8公斤。Y6灵活性一定很好,稳定性肯定不错,双桨共轴的效率我 ...

跪等 y6 v6 效率测试,  X8 H8 的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错,,很漂亮,我也喜欢Y型的,,只是我的是Y4

Y4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Y4是什么样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3144
就这样的,,,现在这架极限时间可以飞到40分钟,10000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觉得有点重,我的H84s10000的电池加狗台和狗3.8公斤。Y6灵活性一定很好,稳定性肯定不错,双桨共轴的效率我 ...

呵呵  六个tm4014加桨是1380克  六个电调是180克   0.35x3x6=6.3米硅胶线具体没称重起码100克多吧,wkm 150克    一共1810克 ,现在机器全重2200克,机架带起落架也就是390克,你支招怎么减重吧  大家学习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  六个tm4014加桨是1380克  六个电调是180克   0.35x3x6=6.3米硅胶线具体没称重起码100克多吧,wkm 1 ...

是呀,这些都是硬重量,可以减的只有机架,还有就是硅胶线上想点办法。我是H型,在动力线上用了3个Y,到最后才分到每个电机,您那个结构最多用2个Y。我的浆尖距为100mm,这样机架的对角线距离就只有600,用13寸浆感觉还不错,机架结构上就省了一点,脚架很麻烦,低了会拍到下层浆,高了重量加大,便携性变差,我就做了前出云台托架,这样脚架高度就大大降低-----,小窍门,不足为奇,供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呀,这些都是硬重量,可以减的只有机架,还有就是硅胶线上想点办法。我是H型,在动力线上用了3个Y,到最 ...

算了 电机车上一圈 线扔了  桨掰断一截 中心版用一张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 电机车上一圈 线扔了  桨掰断一截 中心版用一张

飞同轴双桨的人本就不多,上次看南非的一个家伙也是拿着Y6去偷*窥(监控)曼德拉,这个结构似乎为大厂家所不肖,但我觉得挺好,起码适合我。

网友:
不错,Y6的效率怎么样

网友G:
学习了,不知道Y6和X8那个优点多。具体有什么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不知道Y6和X8那个优点多。具体有什么优点?

优缺各有  根据应用环境   我一般需要***下降的镜头较多,所以上下对桨的结构我试验是会稳些,但是桨效是有损失的,如果要求飞行时间的话不建议选择这种结构,对桨结构会省下一半的机臂结构简单些,也就是极致要求飞行效率的话不建议选择这种类似的结构,如果特殊应用可以酌情考虑。

网友G:
引用 楼主:
优缺各有  根据应用环境   我一般需要***下降的镜头较多,所以上下对桨的结构我试验是会稳些,但是桨效是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学习了。

呵呵   我是手痒痒瞎折腾 这个机器我带微单 总重不超过900克 这台机器足够了

网友:
Y6的优点是稳当~硬挂相机都没有太大震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