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飞友,高手,前辈等请教,大家DIY的翼型,升阻比 ...
向各位飞友,高手,前辈等请教,大家DIY的翼型,升阻比能到多少,一般值是多少?谢谢

楼主(2013-10-27):
向各位飞友,高手,前辈等请教,大家DIY的翼型,升阻比能到多少,一般值是多少?
凸凹的翼面好呢,
还是平凸的好,
太高级的,就不能DIY了,但可以唠唠吗!

网友A:
您是牛人,根本不需要翼型!!!

网友B:
嗯,我也玩F3P和微型固定翼(50cm以下的)。直接一块KT板就可以了,不需要翼型。飞的时候保持迎角就有升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