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飞控 数据线 请了解的给讲一下 谢谢

楼主(2013-10-27):
零度飞控 数据线  有3根线吧,具体是接在USB的哪几个脚,想自己焊一个,请懂得朋友给讲讲,谢谢感激不尽!!!!

楼主:
不知这个线 是直接接在USB上,还是中间还有啥电路?

网友A:
为啥不用原配的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原配的线呢?

谢谢!因为。。。。。。原装数据线没有了

网友B:
使用usb to Rs232的線,中間groun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usb to Rs232的線,中間ground

那個是Rx  那個是 Tx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個是Rx  那個是 Tx呢?

錯了再換,插錯不會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錯了再換,插錯不會有問題.

你好求个联系方式吗?论坛里加你了没通过。留个 qq 或者 mail 我的 6344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