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小四轴,纠结于hubsan x4和ff120,求评价

楼主(2013-10-27):
手头上有fbl80+d7e,也加了911的高频头,所以这两种四轴都可以直接飞,价格好像也就差几十块,感觉x4外形漂亮一点。但不知道两者飞行效果相差多少,求评价。谢谢!

网友:
玩 哈4 H107C 自己改FPV的路过

网友:
ff120类似五副翼的手感,比较难飞,而且原装电池很差
X4没玩过无留给楼下评论

网友A:
x4的性价比不如山寨版的jd385而且感觉jd385比x4反应快,也可以用d7e飞,不过需要加2401高频头刷suv大的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4的性价比不如山寨版的jd385而且感觉jd385比x4反应快,也可以用d7e飞,不过需要加2401高频头刷suv大的固件
...

麻烦赐教怎么用dev07e飞385啊……有一台那天拆了高频头下来试了没成功,用哪个机型的方法啊应该,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麻烦赐教怎么用dev07e飞385啊……有一台那天拆了高频头下来试了没成功,用哪个机型的方法啊应该,谢谢啦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1804&extra=&page=1
参考这个帖子,x30,v262,jd385,是同样的高频头协议,必须要用suv的固件,英文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1804&extra=&page=1
参考这个帖子,x30,v262, ...

gale的固件不行么?中文的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gale的固件不行么?中文的爽啊

gale 固件不支持v202协议的

网友C:
金星达的和哈博森的比哪个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星达的和哈博森的比哪个稳

没飞过哈博森,但是金星达的确很稳,也很好上手

网友:
估计金星达抄袭了哈博森的算法,所以金星达与哈博森一样稳,而控制距离则更上一层楼:达100米。

网友D(2013-12-08):
为何论坛上说金星达是山寨哈博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何论坛上说金星达是山寨哈博森的。

因为他确实是山寨哈博森的。。。。。而且山寨的工艺很差 不然也不可能相差100多元了,不过中国还是穷人多,所以金星达的口碑就建立在廉价的自娱自乐中了~

网友:
金星达确实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x4的性价比不如山寨版的jd385而且感觉jd385比x4反应快,也可以用d7e飞,不过需要加2401高频头刷suv大的固件
...

乍不实话实说呢   X4比不上金星达只你一个人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