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电源 输出输入线如何接?

楼主(2013-10-27):
台达电源 输出输入都是轴 请问道理那可以买到输入输出接线的东西 这个连接电线和轴的叫什么名字啊

楼主:
量了下 输入电源轴2.7MM左右 香蕉插母 不合适

网友A:
解体焊线算了,可靠性高N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体焊线算了,可靠性高N倍

谢谢你!我还是想尽量不改动原来的

网友:
你的电源和我的一样的,25-27可调.我的改成的5V-30V我是自己做的接头

网友:
用的铜片做的

楼主:
谁知道啊  谢谢

网友B:
我用的和您的电源一样。接头3根输入用的是y型冷压端圆型后端,前端焊线,插的很紧。输出的也是,他是插的那种(整流桥用)。淘宝很多。如北 京的到我这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和您的电源一样。接头3根输入用的是y型冷压端圆型后端,前端焊线,插的很紧。输出的也是,他是插 ...

你好坛友 到北 京是不可能了!送一套 我出邮费吧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坛友 到北 京是不可能了!送一套 我出邮费吧 谢谢

地址。我寄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址。我寄给您,

已经短信了,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