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1金属底盘试车,烧了3个电调后,终于修成正果。。。(更新视频)

楼主(2013-10-27):
虎坦老乡那里收的英国站KV-1金属下半身,5级波箱。

期间杯具地烧了3个电调;恒龙两个,TK22一个(我开始以为是在T-72烧的,很快帮我搞好了,结果收到后发现一个方向的MOS管坏的,右路前进没反应;后又快递过去,最终帮我搞好了,上帝兄人不错的)。

折腾蛮久,实在没法,上了伟哥70A大电流的电调,本来是要等KV版的,为了找打原因,只有先上了虎式;

伟哥电调没烧,70A不是吹的,但板子温度也有点高了,导致MOS管子焊脚有点接触不良。测量单边电流,慢速启动时峰值最高达到7A;正常运行应该都在1A左右;开始以为是黑皮电机的问题,后换为英国站5级减速波箱原装电机,仍不正常,但这次,终于找到了原因。。。。

电机消火电容是必须的,我用的英国站5级减速波箱,更大的减速比和扭力,原来用黑皮电机,结果烧电调;以为带不动,堵转电流太大,尤其低速启动时,过载电流最大,换句话说,就是不动到动的临界瞬间的电流最大,换回380白皮电机,还是一样烧,。。。

最后测了电流,发现右侧波箱的启动电流非常大,7-8A(单路),如果双路的话估计会达到12-15A,小油门带不动,中到大油门才转动;然后电流值随之减小到1A。。

经过一系列分析,最后烧电调的原因,经过最后的确诊,居然是出自波箱本身,波箱是新的英国站的,一直都没想到是这个问题,右路波箱,有2级齿轮轴,存在轻微变形不同心,不仔细还看不出来,造成启动时阻力很大,用相同的力拨动2个波箱的第二级输出齿,明显感觉其中一路阻力间歇性很大,慢速启动过载电流很大,一般的电调就会烧掉,最后是用伟哥的70A电调,才确定试出来。后来专门跑趟曲靖,找虎坦老乡换了套新的5级波箱,结果全部正常,包括用TK22也正常,效果见视频。

所以我用烧掉3个电调,折腾3个星期的切身体验告诉大家: 新买的波箱或者整车坦克,第一:先用手指使用相同的力拨动左右波箱第一级(就是与电机输出轴齿相啮合的第一级齿轮),如果整体非常顺畅,则没有问题;如果有周期间歇性卡阻的情况,就千万别上电调加电了,很大几率会烧电调。第二:加电源和电流表(最好加分流器,因为你并不知道电流是否会大于10A),测试下空载电流和堵转电流,看是否在正常范围。一切OK在上电调声组组装,基本就都没问题了。
再补充一个经验,调试期间千万别上螺丝胶。

先上图上视频。。。

网友A:
一身金属亮瞎

网友B:
虽然全金属重,但已经换了5级波箱,正常是不可能会烧电调的

网友C:
喇叭的音效是怎么做的

网友C:
开炮还有后坐力的效果?

网友:
我也发现了。。要是履带着地应该后座效果就出来了

网友D:
哥们烧电调的原因是什么????我的减速波箱也烧电调,焊接了独石电容二极管,都不管用,只要用减速波箱必烧。。。。。。。我感觉是那个电机问题

网友E:
这.....很重吧.....真担心天热会不会起火....不过这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身金属亮瞎

你的豹子也差不多金属闪闪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全金属重,但已经换了5级波箱,正常是不可能会烧电调的

是的,这个5级波箱,原配380电机,用7.4 V镍氢电池,正常是不会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炮还有后坐力的效果?

有后坐力的,而且后坐力的大小效果可调。

网友F:
不错。tk22感觉就是有点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的音效是怎么做的

伟恒,TK22,威驰电调声组,都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烧电调的原因是什么????我的减速波箱也烧电调,焊接了独石电容二极管,都不管用,只要用减速波箱必 ...

最终确认是波箱问题,有2级波箱轴轻微变形,不同心,造成阻力大,低速启动时过载电流很大,容易烧电调,换了新的波箱,一切迎刃而解。

网友:
原因到底是啥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很重吧.....真担心天热会不会起火....不过这靓啊...

应该不会,换了波箱后,低速启动电流也就1.5A,正常运行也就0.5-1A,伟哥板子70A,玩很久也不烫。天热也没啥问题。

对哦,本来是想收你的4号电调声组的,结果你不优惠,呵呵。。

不过还好没收,不然估计一样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tk22感觉就是有点脆弱

TK22的优势在于不错的声效,和HL接口也很容易配合,无须大改动,最主要是体积小,适合中小比例或者空间有限的改装,改VS的首选,我就是用TK22改了一款1:24的VSTANK T-72,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TK22出不?

TK22是我原来用在VSTANK T-72上的,拆下来在KV上试了下,还要装回T-72的,呵呵,不出哦。

T-72上的TK22: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9612

网友H:
恩。波箱和电机这玩意就是要接电源测试,我是用一个老电脑电源加个电流表测试的,电机买多了参数相差大一些的电机都能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恩。波箱和电机这玩意就是要接电源测试,我是用一个老电脑电源加个电流表测试的,电机买多了参数相差大一些 ...

第一步:手动测试;第二步呢,波箱电机直接接电源测试,再串接电流表,测下电流,就万全了。但是直接接电源,此时加的最大电压,电机波箱一般都正常运转的;其实电流最大值一般是在低速启动的临界点时,这个时候的电流才具有参考性。另外一般万用表、电流表只能测10A以下,高的就要加分流器了。

网友:
还好没99八十一难就成正果了

网友I:
TK22是上帝本人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TK22是上帝本人做的?

台灣U大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终确认是波箱问题,有2级波箱轴轻微变形,不同心,造成阻力大,低速启动时过载电流很大,容易烧电调,换 ...

哥们说的是这个齿轮吗,看图 紧接着电机齿轮组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说的是这个齿轮吗,看图紧接着电机齿轮组的那个?????

见红色箭头所指,即是与电机输出轴齿啮合的第一级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见红色箭头所指,即是与电机输出轴齿啮合的第一级齿。

恩,谢谢哥们,我试了试,貌似还凑合,也就这个齿轮转动好点,其他都手拨都很苦难。。。。。我也是烧了N次电调了,都不敢用这个齿轮组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换了波箱后,低速启动电流也就1.5A,正常运行也就0.5-1A,伟哥板子70A,玩很久也不烫。天热也没 ...

田宫有电流保护的。。。不对劲它就断电了。。。。不容易烧。。。这点很不错

网友J:
用铜套,这种事情难免的。

网友K:
KV 金属底盘如此给力么?亮瞎了。。。。看来得入几辆毛车做受害者了。。。

LZ 说的十分有道理,建议大家车到手,波箱先拆下来,上清洗剂,上油磨合,看有不正常的地方没有。底盘也有必要测试不上波箱手推的运行,能减少很多后天的故障。

我也是各种卡齿,烧电调教训出来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恩,谢谢哥们,我试了试,貌似还凑合,也就这个齿轮转动好点,其他都手拨都很苦难。。。。。我也是烧了N次 ...

兄弟,咨询你一下,这个波箱我也有个,配合tankzone虎式使用,威驰电调,目前为止没出现过问题,这电机扭力很大,减速比大
最挠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坦克停在很陡的坡上都不会打滑(意思是波箱齿轮转动导致溜车),要想让波箱转要很吃力的拽履带才行,很费劲,
不知道这是不是烧电调的前期表现,还是这款波箱正常现象,请赐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兄弟,咨询你一下,这个波箱我也有个,配合tankzone虎式使用,威驰电调,目前为止没出现过问题,这电机扭 ...

如果哥们的前后以及转向都没有问题,应该不会烧,我的是前后可以坚持几分钟,只要慢启动或者左右转向就会立马冒烟,换了HL钢齿轮波箱电调带着就没有任何问题~~~~LZ哥们和我分析,估计是我那个虎(TANKEZONG)整车太重,这个齿轮组估计不是很顺畅,电调带不动,强行运行就烧毁电调了。。。。。但是我那个HL板子使用这个波箱没事。。。。估计HL容差率大能凑合使用。现在已经烧过晶体,烧过MOS管,最近一次吧电感给烧了。。。。。。我也没招了, 等换个电机再试试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如果哥们的前后以及转向都没有问题,应该不会烧,我的是前后可以坚持几分钟,只要慢启动或者左右转向就会 ...

恩,我这个车运行到现在还没出现过什么问题,大阻力地面也走过,车到最后憋不动了也没烧,这个车我最满意的地方就是不溜车甚至翻越障碍的时候连下坡也要轰油门,不知道是波箱及电机的问题呢还是烧电调前兆,这是我的视频,请帮忙指正一下,谢谢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6798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田宫有电流保护的。。。不对劲它就断电了。。。。不容易烧。。。这点很不错

对对,保护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L:
恩,我这个车运行到现在还没出现过什么问题,大阻力地面也走过,车到最后憋不动了也没烧,这个车我最满意 ...

看了你的视频,这个跑法都没事,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我的是用这个波箱不用下地,在桌子上试车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KV 金属底盘如此给力么?亮瞎了。。。。看来得入几辆毛车做受害者了。。。

LZ 说的十分有道理, ...

德国车大部分都是重叠轮,重叠轮也有美感,但我觉得摇臂轮更有美感一些,但是3,4号吧,履带太窄了,没肌肉感,而且履带一定不要带橡胶垫的比如M48,M60,M1A1,豹2,一定要宽履带且是全金属的,才有肌肉感,最好拖带轮上还有点悬垂感,整体比较下来符合要求的只有毛子的KV,或者JS系列了,
这个KV上盖的整个挡泥板全锯掉了,到时履带是全裸露的。暴力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田宫有电流保护的。。。不对劲它就断电了。。。。不容易烧。。。这点很不错

田的有电流保护?不过一般田的就在田原产的上面用,也不会改装到别的坦克上,所以还真不知道会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恩,我这个车运行到现在还没出现过什么问题,大阻力地面也走过,车到最后憋不动了也没烧,这个车我最满意 ...

坡上慢速启动,或者堵转都没烧,那就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铜套,这种事情难免的。

主要是一直以为是电机或者电调的问题,没往波箱这方面想,因为通电也是正常转动的,只是轻微变形,不注意都看不出来,呵呵,所以走了弯路。。。老大你应该多提醒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