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炸!模友飞行时请注意!

楼主(2013-10-27):
     今天带着S800,z15参加本地摄影协会的釆风活动,上午拍摄了2个景点一切正常,下午换景点拍摄,升空一分钟后OSD显示的卫星数由8个突然降到3个,几秒钟后S800发疯似的***飞向旁边的一片竹林,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切姿态就撞上了,后仔细检查分析原因应该是距我飞行约百米远处的一座电信发射塔干扰所至,所以日后模友飞行时注意了,一定要远离大功率无线发射塔!

下图是炸机前拍的照片:(刚咨询了电信部门的工程师,城市中的蜂窝接力发射塔功率很小,图片中的这种农村边远地区用发射塔功率要大很多)

网友:
我的零度也是这么回事 但是我飞的地方只有一根 电线啊

网友:
如果切换姿态成功,那么会不会安全回来呢?

网友:
确实要注意

网友A:
经常近距离飞行掠过各种基站不炸鸡的飘过,你咋不怀疑太阳风暴影响或者飞控自身异常呢?

网友:
我家隔 壁的楼顶就是联通发射塔,离我家楼顶不到20米,我在自家楼顶测试飞行不下100次,从没有干扰过。

网友:
我在去年4月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一个宣传活动的前一天,去场地试机,边上就一个中国移动的应急车,我的机子距离应急车50米左右,起飞就感觉不对,老向一个方向飞跑,但还不是你说的那种发疯似的飞跑,还好拉回来了。

网友:
很简单,特意在信号塔附近试试,看看到底是否故障重现,否则就是臆测!

网友:
非自然现象···这次省略一千字

网友:
遇到机站干扰的路过,目前还不清楚是那种机站有干扰!

网友:
如果基站对飞控GPS有影响,那岂不是很危险?现在各大通讯巨头,到处圈地建基站!还能安全飞行?感觉楼主的状况,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再不行实测做对比,才能让人信服!

网友:
基站附近飞过几次 没遇到问题〜

网友B:
我的精灵在有太多无线设备(大型活动现场:什么话筒、音响、大型LED电子显示屏)的情况下经常炸机?和解?

网友:
小心為上....多謝師兄

网友:
接收机被基站干扰,我们在同一地方两加飞机都壮烈炸鸡!

网友:
在电视发射台附近无刷云台被强烈干扰,各种抽筋。WKM木事,控制飞机一切正常。

网友:
应当引起注意

网友:
有被发射塔干扰到炸鸡的经历,但不是多轴。

网友:
发射台是否真的对悟空这套系统有干扰?本人觉得此说法还是应该得到官方的证实,或是有相关的根据或是实验数据。

网友:
各种高压线,手机基站都飞过,没出现过任何问题,建议楼主苦练飞行技巧,有问题及时切换资态模式或手动模式及时救机减少损失

网友:
一边歪着侧飞的状况大部分应该是IMU或遥控的问题。飞过很多发射信号的多西,都还好。但飞电视转播塔出现过图传信号问题,先是iOSD信号显示没了,再飞近些就图像信号也消失了。目测距电视塔偏上的部位水平距离有五十米左右。

网友:
收到lz的建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精灵在有太多无线设备(大型活动现场:什么话筒、音响、大型LED电子显示屏)的情况下经常炸机?和解?
...

无线话筒是罪魁祸首,场地内勤务人员的对讲机也是,这种场合最好别飞。

网友:
楼主这个现象另有原因,不单单是丢星的问题,如果是单纯的丢星,机子只会发飘,不会向着一个方向猛跑。

网友:
建议楼主拿手机的GPS在现场看看,确定是否GPS问题。

网友C:
鲜见四哥炸鸡啊
个人分析除了GPS受干扰外,接收机应该也收到了干扰
四哥能否上个视频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鲜见四哥炸鸡啊
个人分析除了GPS受干扰外,接收机应该也收到了干扰
四哥能否上个视频看看呢?

因是一人操作拍摄照片,当时我正低头看显示器,发现卫星数降到3个,抬头看S800时只见它急速飞向傍边的竹林,等我急忙切到姿态为时已晚,高速飞行下的S800根本停不了,直接撞上了山上的竹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常近距离飞行掠过各种基站不炸鸡的飘过,你咋不怀疑太阳风暴影响或者飞控自身异常呢?

赞成你的看法!

网友A:
好吧,引用一张湖北经视的照片:乡下,大功率基站,WKM,超近距离飞行、拍摄,运气比较好,啥事都没有发生

网友:
楼上的是不是用72M的设备控制飞行器?是不是基站只会对2.4的遥控系统形成干扰?

网友:
故障原因分析出来了吗?

网友:
臆测,原因太多了,飞控失衡,桨,电机,电调,各种,不确定前,只能是臆测

网友:
我在移动发射塔附近50米范围内飞行,一起正常,飞机离我的距离是400多米。也是WKM加S800,我用的是姿态模式

网友:
我的私家飞场有2座相距100米高度为15米左右的小型基站榙,分别归属于2个运营商,我常飞到距离基站天线只有N米的地方,没炸过机。我用的是NAZA V2。

网友:
手机信号站对GPS有影响的话,真还得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引用一张湖北经视的照片:乡下,大功率基站,WKM,超近距离飞行、拍摄,运气比较好,啥事都没有发生
...

我也只是分析飞行中GPS卫星数无故突然减少引起炸机的原因!昨天修复后在家附近试飞行了十几起落一切正常!

网友:
S800 GPS模式下基站附近漂我也遇到过,幸好我反应快,切姿态救回来了!
但是只发生了一次,后来在同一个地方又起飞了几次又没有漂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基站在发射某个频率时才干扰飞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