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油门反应请教!

楼主(2013-10-27):
第一次玩A2(悟空没玩过),用T14SG控,都调通了,发现在手动模式下
电机
很跟手,油门杆响应迅速。但在姿态或GPS模式下,电机转速似乎比油门杆要慢半拍,特别是油门从顶点一下退到中低油门时,电机要过一会才慢下来。A2或悟空的飞控本来就是这设计?还是我的
遥控器
没设置好?求教,谢谢!

网友A:
本来就是这样,naza wkm都一样,油门百分之百50平稳起飞悬停,50以上慢慢上升,50下缓慢下降,落地电机自动关闭,

楼主:
嗯,明白,这我就放心了,谢谢!
另外,根据网贴的办法用A2自带接收调电调油门失败,接电调后滴、滴、滴、滴狂叫,用控原配接收机调好电调,直接连上A2,没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