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技术问题~~ 飞机掉高度了~~

楼主(2013-10-27):
今天飞1.4塞斯纳也出现了诡异一幕,跟之前的FMS的F6F一样的问题~

    具体是这样的,我此前飞这个鸡鸡一直都稳定,从无故障。但今天问题就来了,拉副翼,机子倒可以左右摆动。但是想转弯时,一旦拉升降舵,飞机就转不过弯来,非常不灵敏,飞机是头朝上得往下掉高度,有点飘飘机的感觉~
请问怎么回事啊?我每次飞塞斯纳都不会这样的,这款塞斯纳不管是拉升降舵转弯还是其他动作都是非常精准的。。请各位朋友解答一下我的疑问,感谢了~!!

楼主:
顺便补充一下,舵机、舵面与舵角的孔位检查都是正常的~

网友A:
换了不同大小的电池了吗?像是重心不对,头轻造成的。

网友:
玩电直搞不懂,不过,重心、电池电压、舵机之类的原因占大多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不同大小的电池了吗?像是重心不对,头轻造成的。

不是哦兄弟~ 上周还是同样配置飞的,没这个问题。我就是觉得奇怪 拉升降舵,居然很难转弯,貌似不像是重心的问题~~

网友:
重心问题会出现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