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船舱盖都是用防水胶布粘吗?

楼主(2013-10-27):
我看好多大侠额船下水都是粘防水胶布,每次换电池挺麻烦吧

网友:
不麻烦啊

网友:
一直以来都是用不干胶带粘的。。

网友:
等你翻了你就不会嫌麻烦了

网友A:
竞速船是要用胶布,也的确麻烦,但是不用胶布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像真船一般不用。

网友:
必须的啊

网友:
不封好胶带,等你沉船就知道他的重要了

网友:
只要好贴,不漏胶就可以!电动的一般速度较快的都要胶纸封仓,比较安全!可以考虑一下3M的胶带比较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竞速船是要用胶布,也的确麻烦,但是不用胶布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像真船一般不用。

不用胶布也可以。把电调,舵机,接收的防水做好。船盖子用螺丝固定。进了水,船照样跑。

船内设备的大敌不是液体状态的水,而是水汽。

网友:
用胶布有时也不牢,比如高速舵打鱼(有这运气可去买彩票),船翻盖飞。所以胶带只能防水,防撞船盖飞还要想点办法,即要盖上螺丝上的紧还要不影响贴胶布。

楼主:
明白了,多谢大家。之前一直努力用螺钉拧紧舱盖,舱盖加软橡胶条密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多谢大家。之前一直努力用螺钉拧紧舱盖,舱盖加软橡胶条密封的。

用密封胶条密封船的办法不牢靠,久了胶条会老化的密封性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