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发电子点火模块,插上电子火头后就不通电,怎么回事

楼主(2013-10-27):
求助,双发电子点火模块,插上电子火头后就不通电,怎么回事

X 宝上买的 双发拉烟控制点火模块,接好后信号灯正常,每组输出点火电压5.8V,正常,但是,但是,只要一接上电子火头(把电子火头的2根金属导线插入点火器的输出端JST插头内),就没有信号了,另一组不插得正常,已就有信号,有电压输出,整死都无法点燃拉烟弹。郁闷到了极点,请教下高手些,是什么原因。

大家指点下,我能肯定,不插时输出端正常,只要接上电子火头,就没法了。   火头拉烟弹都是正常的。

谢谢大家

楼主:
仅重3.3克AOSTAR 拉烟点火器V2版本,电脑芯片控制双通道轮流点火!
重量:3.3克
体积:28*13MM
双面板设计,超小体积,超轻重量,含导线仅重4克
可用于遥控器的任何通道控制
电脑芯片控制,自动断电功能,保护接收器
使用方法:
1.可以连接好烟弹任意接通电源,因为是电脑芯片控制的,不会立刻通电点燃烟弹的。接烟弹时不分正负极
2.设定哪个通道开关控制
3.拨动控制开关,最上方LED灯闪烁,表示正在点火!(此时注意远离人群)

4.拨回控制开关,再次拨动开关,最下方LED灯闪烁,表示正在点火!(此时注意远离人群)
5.以上操作完成了轮流2次点火!
注意!LED闪烁时,是在点燃烟弹,此时切忌远离人群!!!

航模拉烟早在很久之前已经就有了,目的是在飞行中达到更美幻的视觉效果,早期的拉烟控制是用舵机来拨动开关使独立电池短路来点燃烟弹的,这样的结构缺点如下:
1.笨重,独立电池+舵机+开关+导线,至少超过100克,这些重量严重影响飞行。
2.控制精度不够,由于结构复杂,没有配套的成品结构,需要自行设计制作安装,所以经常无法成功点燃烟弹
3.重复使用率不高,由于结构是自行设计安装的,所以会用很多的胶水粘结,导致无法重复使用,浪费精力和财力
4.危险系数高,由于原理是用电池短路来点燃烟弹,所以通电时瞬间电流很大,容易烧坏遥控设备。

但是,现在不同了,因为有了纯电子的点火器,不需要独立电源,不需要舵机开关,不需要多余的导线,而重量仅仅3.3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工作电流只有0.3A左右,仅仅相当于一个9克舵机的工作电流,这么小的电流对遥控设备不会有任何危险的,还带有自动断电功能,当您启动点火器后,如果忘记关闭了,没有关系,点火器的控制芯片会自动帮您关闭,彻底完全保护您的遥控设备!

以下是单发点火器图片

以下是烟弹图片,如果要烟单,和店主联系

淘宝不准销售烟弹,所以没有放上去了,如有要的,可以和店主联系。有五个色,红/黄/绿/蓝/紫,六元一个。

楼主:
就是上面的这个东东

网友A:
小心拉烟弹自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拉烟弹自燃

你的自燃过?我箱子里特地前后放2瓶矿泉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自燃过?我箱子里特地前后放2瓶矿泉水

呵呵,我不玩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