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谢谢!

楼主(2013-10-27):
Naza-H飞控,配合凤凰120A电调使用时,发现不能进行油门校正,怎么也矫不了~~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
楼主您好,是调参里面的遥控器校准还是电调的油门校准?

楼主:
电调的油门校正,凤凰的电调不校准是不能启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的油门校正,凤凰的电调不校准是不能启动的~~

电调直接接收 核准油门行程後才接飞控,我的好盈柏金电调也这样调油门行程,你可以一试
若不行,别把电调接在飞控,直接接收也行,飞控只对电调锁定位置不接也没问题

楼主:
我直接接接收机没问题,但是接飞控就没反应,怎么调也不行~~~是不是飞控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接接接收机没问题,但是接飞控就没反应,怎么调也不行~~~是不是飞控有问题??

换个电调一试就知道了嘛

楼主:
换一个还是不行,但是连接舵机没问题,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