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自紧桨求助

楼主(2013-10-27):
首先我的精灵是今年3月买的一台,七月买的一台,现在有一台返厂,在家的也不知道几月的,但我相信这个和桨的螺纹没关系,今天买了自紧桨,回来装,两银色帽的只能装上对角,两黑色帽上不了,好象是牙的问题,想要自紧
电机
螺丝牙必须是两个正牙两个反牙,才能实现自紧,我看了电机统一的一顺牙,想求助,现在的自紧桨的精灵,是不是和以前的精灵电机在螺丝牙上有区别

网友A:
装不上肯定是3月的那台,旧版需要更换两个外转子。具体问问经销商看有木有配件。

网友B:
3月的肯定上不了了 得要新的精灵才可以 鉴定方法就是买回来之后 一个对角的***头是银色 另一个对角是黑色的。是这样的精灵的话就能用新的自紧桨了~

网友C:
舊款精靈想用自緊槳,只能換二個電機了,不然無法實現
因該沒單賣電機外殼

楼主:
感谢上层上上层和沙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上层上上层和沙发
估计你两台都用不了,只能换一对电机,像你说的,牙的方向不同!你两台的话似乎要换四个了。。。。

网友E:
为啥要换呢,经常拧下不就得了,省事又省银子。

网友F:
需要正反电机支持,我9月买的就是正反电机了

网友G:
买两个反螺纹电机换上不就行了。。

网友H:
后买的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