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舱进水检测方法(找到检测方法了,也检测出来了,现在是密封方法)

楼主(2013-10-27):
感谢论坛各位,漏水的地方总算让我检测出来了,就是螺杆(很长的那几根)那里漏水  我往舱内吹气(差点回不上气了)发现螺杆位置冒泡    有什么方法呢?螺杆那里我没有上密封圈,因为那里不打算经常拆卸  所以我想直接拧螺丝然后直接固定   有什么方法直接密封呢?

网友A:
把密封舱没入水中用气泵给密封舱打气如果密封舱上有气泡就说明漏气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看样你也很空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样你也很空啊

还有顺便问一下你做的水泵的如果不用螺丝拉紧密封盖内部压力能把密封盖顶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密封舱没入水中用气泵给密封舱打气如果密封舱上有气泡就说明漏气的

我全套电子设备在那里,也不好找那个缝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顺便问一下你做的水泵的如果不用螺丝拉紧密封盖内部压力能把密封盖顶开吗

肯定要顶开,在尼龙棒上攻丝,牙浅的话还要拉掉的,外面还要加两螺母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样你也很空啊

无聊的时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聊的时间多

神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全套电子设备在那里,也不好找那个缝隙啊。。

水泵的系统的话只要把密封舱放现在水里然后让水泵打水到水袋中,水袋中的水增加会压缩密封舱的空气这样你也能看哪里有气泡冒出来就说明哪里漏气。如果是气泵系统的话可以吧气泵出气口接在安装风琴套的底座上打气然后看哪里漏气就可以了。

网友:
已经有答案了!

网友:
这个你没有讲清楚到底是1、螺丝和螺母结合的丝扣漏气还是2、螺丝压住密封盖的地方漏气我认为如果是2就好办了直接在螺丝压住密封盖的中间加密封圈不过个人认为螺丝压住密封盖的地方只要螺丝压紧了不会漏气倒是第1种漏气你可以直接在螺丝上图上螺丝胶应该有用

网友(2014-05-26):
可以用管螺纹密封胶【5691】密封

网友(2014-07-25):
取决于想要密封的地方的工作性质 1如果是动态零件的话 那么就要所单独密封环节 举例 给活塞式水柜的螺杆密封的话 螺杆长度假定为10厘米(活动的螺纹密封是不可能的或者说要用很精密工艺加工出的螺纹才有可能)所以在这个螺杆后安装一个大于10厘米的套筒底部封死套筒前端也就是扭转螺杆的螺母以及相应的传动套齿轮一并链接在套筒前端 (使除电机的传动轴以外的有关零件基本就是那些齿轮完全罩壳与套筒链接 目的是除传动主轴外剩下的圈罩在密封壳里包括那个用于螺杆吸水时拉出的套筒在内全部与外界指与密封舱隔绝)然后在主轴位置安装专业水封 这样即便漏水 也被缝在罩壳内不会到密封舱内即便里面水满了也没事实际就是让罩壳内充水此时罩壳内已经属于蓄水仓了

网友:
盛夏啊!!你的二愣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呢!!你会套个硅胶圈防水啊!!在丝杆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