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控的改造想法

楼主(2013-10-27):
本人超级喜欢JR12X的外观又苦于其制式的落后  我的是DMS2制式   想换成DMSS制式 经过请教若干人结论不行,既然不行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以,发帖请大家支招。
我把XG14的内部所有电路换到12X里面可不可行,既保留了12X的经典外观有解决了新制式的更换,已知的是14和12的液晶显示屏不知道兼容不。
机械部分可以完全保留12的,如果能换14的机械结构当然更好 ,毕竟四轴承,金属摇杆座还是不错的,请大家讨论此举可否。

网友A:
有可能行,你看看换高频部分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行,你看看换高频部分行不.

高频头必须全换成XG14的,为的就是换14的制式,不换高频头是不行滴

网友B:
楼主可以单独购买一个DMSS高频头从12X教练口引出PPM信号,然后弄个FPV支架挂上高频头和供电电池(不建议从控里引出电源)

这是个折中的办法,因为PPM只能支持8通道比例信号,12X多余的4个通道信号就忽略掉了,不过大部分情况下8通道也够用

在下使用DSX9,使用的DSC教练口引出8通PPM信号,接入FRSKY的外置高频模块,然后单独给高频头上电即可

不过,记得12X是单独高频头的吖,可以换DMSS发射的,楼主干嘛不直接换?为什么不行?

网友C:
凭空想怎么行,手里要同时有两个控比划下尺寸才行,如果没有一定的电子基础,楼主要做好2个控报废的心理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单独购买一个DMSS高频头从12X教练口引出PPM信号,然后弄个FPV支架挂上高频头和供电电池(不建议从控 ...

PCM12X可以换高频头,DSX12X是内置高频头 不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凭空想怎么行,手里要同时有两个控比划下尺寸才行,如果没有一定的电子基础,楼主要做好2个控报废的心理准备 ...

所以发帖 寻找可以指点的高手

网友:
显示屏不好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