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DEVO10这个控的接收机如何搞

楼主(2013-10-27):
各位大侠
    小弟琢磨DEVO10的接收机AX10022天了也没搞明白怎么设置,有教程一类的吗?官方教程写的真简洁(不是简单,对于我这菜鸟感觉太深奥了)
接收机哪个为正,哪个为负,通道如何接、设置

楼主:
SF
我的沙发啊

网友:
天线朝前,上为信号下位负极,

网友A:
通道官网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官网里有

好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官网里有

在英文官网里没有介绍,全是图片

网友B:
舵机或者BEC的电源线,都是棕色或者黑色的为负极,要确保负极冲向接收机的外侧就行了。我也是新手,建议你接上电源,还有副翼/油门/转向/俯仰通道试试就有感觉了。

网友:
对应的插头插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或者BEC的电源线,都是棕色或者黑色的为负极,要确保负极冲向接收机的外侧就行了。我也是新手,建议你接 ...

怕把接收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或者BEC的电源线,都是棕色或者黑色的为负极,要确保负极冲向接收机的外侧就行了。我也是新手,建议你接 ...

主要是接收机上没标明哪个接线柱是正、负
其他线倒是知道是红为正极哈

网友:
我也新入了D10        接收机 靠外的是负极   最里面是信号

网友(2013-12-11):
随控带的关盘里有具体的介绍,楼主仔细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