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疆的技术支持

楼主(2013-10-28):
请教大疆的技术支持;NAZA M用原来的电源模块;用V2的LED模块是否可以?(原来的电源模块上的LED模块因为USB口损坏;修复过程中损坏了LED模块),在淘宝上够得一LED模块;插到主控上LED灯不亮;但USB口可以和主控通讯。谢谢。

网友A:
最好用DJI的配件

网友B:
有些舊款的maza-m就算接上也不會亮,但有些確是正常的
但目前不知道如何分便,所以樓主要注意一下

网友C:
看过帖子有人成功过

网友D:
你好,是可以直接使用 V2 的 PMU 的

楼主:
你好;我用的是V1的电源模块;用的V2的LED模块;因为原来的那个模块的LED办法已经损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