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查看搜星几颗啊,一直纳闷

楼主(2013-10-28):
请问怎么查看搜星几颗啊,一直纳闷,求具体点的谢谢

网友:
看灯能知道大概的卫星数
如果要看具体的就需要用到IOSD2或者IOSDmini了

网友:
我从地面站看,不过非大疆产品

网友:
上OSD,看星数一目了然

网友:
上OSD得花一笔大钱

网友:
干嘛非得上OSD,看闪灯就行了嘛。。。说明书上都写了。

网友:
沒有dji osd 就只能大概判斷了!

网友:
LZ上个IOSDmini把价格不贵能看到好多参数

网友:
MINIOSD也就300多块,还贵?

网友A:
上了OSD,就得上图传、上了图传就得有接收、地面显示器或者视频眼镜、三脚架,费用肯定高一截。。。

网友:
如图所示,gps模式摇杆在中位是单闪绿,加上卫星信号闪的红灯,则为单闪绿加相应次数红灯。摇杆不在中位则双闪绿加相应次数红灯。姿态模式则为黄灯,闪灯频率与之前描述一样!!

网友:
多看说明书啊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了OSD,就得上图传、上了图传就得有接收、地面显示器或者视频眼镜、三脚架,费用肯定高一截。。。

我直接挂遥控器脖子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