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新出45A电调出问题了

楼主(2013-10-28):
买了个450L用的 45A电调用在我的飞机上,动力为亚拓的3S 450MX ,才飞几次就发现,飞完不到两个电就自动熄火了, 不管怎么推油门都没用电机只会一直啸叫,此时电调产生大量热量,开始以为是电机的问题,可是今天发现飞下来电机才温热,而且我才推到50%的油门做悬停一摸电调已经很热了,这怎么回事啊,按理说45A带个3S不吃力吧,我之前用亚拓的35A电调也没这样过啊,而且那时候气温可比现在热多了,求问怎么回事,难道还得升级6S,或者给电调加风扇?

更新:发现可能是电机缺相导致加油门只叫不转急剧升温的。回去验证了再告诉大家结果,这么骚的电调 千万别出问题
昨晚试了下,排除了香蕉头接触不良的问题,那问题大概就出在电调上了

电调默认设置为 无刹车、中进角、高电压保护、直升机模式、kuai速油门响应

网友:
果断返厂

网友A:
我450L的电调更怪,通电有时舵机不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450L的电调更怪,通电有时舵机不锁定。

这不是电调的问题吧,三轴的问题哦,或者接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不是电调的问题吧,三轴的问题哦,或者接收

三轴和接收是全新的,而且出了这问题后,三轴和接收让卖家又换了一个给我,依然如此。你看我帖子其他魔友的回复,也有此问题,所以最大原因很可能出在电调和舵机上。具体是不是得等亚拓厂家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和接收是全新的,而且出了这问题后,三轴和接收让卖家又换了一个给我,依然如此。你看我帖子其他魔友 ...

那简直坑爹了,唉你那还好,我这个直接失去动力了,不会熄火降落就死翘翘的

网友:
急剧升温很可能是电调进角设定的问题,查下电调设定

网友B:
别吓我啊,我刚买了450L的套机,要是电调这样的话,那岂不是很蛋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吓我啊,我刚买了450L的套机,要是电调这样的话,那岂不是很蛋疼

光领赠品的450L有这么多,要有问题,论坛早炸锅了,应该哪里设定上面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领赠品的450L有这么多,要有问题,论坛早炸锅了,应该哪里设定上面问题

已有一位购买者跟我说,他的45A也出现同样情况

网友D:
我的6S在空中狂*操(监控)到2分40秒,突然断电,炸机了!!!
电调好像没有电压保护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6S在空中狂*操(监控)到2分40秒,突然断电,炸机了!!!
电调好像没有电压保护过程!

也是同样的电调吗

网友D:
我是450L,6S,红色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450L,6S,红色的那种

那就是一样的电调,也是转着就自己熄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6S在空中狂*操(监控)到2分40秒,突然断电,炸机了!!!
电调好像没有电压保护过程!

过放导致的停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的6S在空中狂*操(监控)到2分40秒,突然断电,炸机了!!!
电调好像没有电压保护过程!

你飞的是有多疯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飞的是有多疯狂?

呵呵,很搞了一哈子钟摆!!突然没有电了!!!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很搞了一哈子钟摆!!突然没有电了!!!不知道为什么!!!

再推油门会不会只叫不转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推油门会不会只叫不转呢

不叫也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叫也不转

那不是同一问题,我这是一直叫,却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