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这里人多,同样的问题,使用亚拓45A电调的后动力自行中断

楼主(2013-10-28):
电调:亚拓 RCE-BL45X 无刷定速调速器
电机:亚拓 450MX 3S 3400KV
电池:格氏 2200毫安 25C

前天发过帖跟大家求解过这个问题,以为找到问题所在了,然而今天早上6点半出去飞的时候同样的问题竟然又出现了,楼主运气好把飞机停地面休息的时候这个问题才发生,推油门 电机又是一阵啸叫且不转,此时电池电压为3.9V,肯定不是电压过低导致的,一摸电调起码有50 60度了,难道是电调高温保护了?一个45A电调 50%油门驱动 这个3S电机飞飞悬停不该有这么热吧,之前用亚拓35A的飞了那么久屁事没有,对了电机啸叫的时候电调 电机直线升温,电调冷了或者把电池插头拔掉重新插上又能正常启动,真是搞死人了,这电调买来才飞4个起落就这样,电调全部是默认设置,不知道是我没设置好电调的问题,还是其他地方有问题,还请大家帮帮忙解决下,给点建议,接受大家的批评与意见

电调的设定为  无刹车 中进角 高截至电压 直升机模式 kuai速响应

回来单独拆下电机试了下,毫无问题,开始以为是接触不良导致缺相,我就暴力的在转动过程中看、乱晃马达,试图制造出接触不良的效果,结果马达还是乐呵呵的转着,由此看来还是这电调的问题,唉倒霉啊

网友A:
我又来关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又来关注了

谢谢哈,这电调真是折腾人啊,转着转着就停转了,而且发热严重

网友A:
但在450l上没人反应有问题。本来也打算配450mx,现还是用原来的电机试试看

网友B:
电调进角高了,设低进角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在450l上没人反应有问题。本来也打算配450mx,现还是用原来的电机试试看

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按道理来说45 A 驱动3S电机毫无问题的,不知道为什么发热那么大

网友C:
看来你要单独把电机拆下来仔细检查了,排除了电机故障再重新看电调说明书仔细逐一设置电调。千万别懒得拆电机带病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要单独把电机拆下来仔细检查了,排除了电机故障再重新看电调说明书仔细逐一设置电调。千万别懒得拆电 ...

电机怎么检查啊- - 对这方面不懂,反正空转没问题,电机震动几乎为0,发热也只属于温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进角高了,设低进角 试试

不是高KV值 高进角吗,我没设置是默认的,今天回去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怎么检查啊- - 对这方面不懂,反正空转没问题,电机震动几乎为0,发热也只属于温热

既然拆电机这点动手能力都没有,玩直机是不是有点不适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把电机的香蕉头焊下,检查下是否有漆包线没上锡,或者是否断漆包线。

香蕉头上的热缩管倒是被我弄掉了一点,里面的绕线没注意,晚上回去看看检查下,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拆电机这点动手能力都没有,玩直机是不是有点不适合啊?

你说这话就不爱听了,玩直升机就一定要会拆电机吗?那我不会修电脑和电视、手机干脆什么都别用了

网友C:
家电别和航模混为一谈啊,家电只需要使用,航模需要调、修、使用都会,因为这玩意儿不像家电有保修卡或三包政策,坏了有售后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电别和航模混为一谈啊,家电只需要使用,航模需要调、修、使用都会,因为这玩意儿不像家电有保修卡或三包 ...

你解答问题可以 我感谢,说点其他的也没什么,但动不动就说不适合玩这个什么的,玩是种爱好,我相信你刚入魔的时候不看说明书也不知道怎么调试吧,遇到些问题也一时不知道怎么解决吧,我这时候说你不适合玩你是何感想呢? 一口吃不出大胖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调进角高了,设低进角 试试

说的不错,我之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F:
是电调的问题 我有个35p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电调的问题 我有个35p也是这样

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的不错,我之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也是转着转着就失去动力了,推油门就啸叫吗

网友:
如果以前的电调没问题,那就可以肯定是现在这个电调的问题,发回去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