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的控制距离,昨天拉了一下,osd测出的!

楼主(2013-10-28):
一代精灵。装好iosd后,昨天迫不及待的去试试效果,在野外飞场拉了一下距离,根据屏幕显示,距离600米依然没问题,只是图传稍显不给力,雪花严重,升高700米,早已看不到机机,雪花严重,机机可控。机机全重1280g,包括狗三、飞狗台、图传、图传用850mah电池、iosd mini和pmu。全速前进每秒12-13米,全速升高每秒6.3米。这会发帖子时突然想起昨天应该拍照为证,下次补上!
原厂控,这个成绩,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错了,比预想的要好

网友:
还是可以

网友A:
楼主是要引导大家失控炸机吧,精灵控制距离300米已经非安全可控制范围,其他就不多说了

网友B:
这个距离和高度简直是太劲爆了,不知我的图传是否能达到这个一半的距离,一般不敢这么测试,我的精灵除了iosd,其他都全了,用2700的电也就9分钟左右,实在不敢测试超过200米,飞的最高一次,目测也只有100米,哈哈,炸鸡后果严重。平行距离最远没超过60米,发现如果在电线多的地方,图传受干烧比较严重,50米左右就开始雪花了

网友:
原厂的东西确实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距离和高度简直是太劲爆了,不知我的图传是否能达到这个一半的距离,一般不敢这么测试,我的精灵除了io ...

我跟楼主差不多,基本上大疆给精灵的东西全装上了,我还是双电池,改了tm mn2214电机,可以飞14-16分钟,两块2800的和2700还有2200,图传我还没飞那么远,遥控我试过600以上就不行了,图穿的话最远就800米,原厂的图传,就云台不是原厂的,是飞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要引导大家失控炸机吧,精灵控制距离300米已经非安全可控制范围,其他就不多说了

帽子有点大了,我只是在有条件的飞场测试一下遥控距离而已,超出范围了最多失控,就算失控了,大疆不是还有一个失控保护措施不是?就算人品不好,失控返航也失效了,损失机机也是个人行为,再者,失控返航失效了,也不应该全部责任推到超距离吧,这跟引导大家炸机貌似没有一毛钱关系。高档轿车说明书上说最高时速160,有人试车场跑到了180,没有人去指责厂家是在引导大家超速吧?
正常情况下,我都是在可视范围内飞的!

网友C:
700米......还能看到图传信息啊?DJI图传?还够电回来,是双电吗?我一直没办法突破200米的心理障碍,我飞150米,飞机已经看不见了,一片寂静.......

网友D:
我表示很惊讶。我肯定不敢飞那么远,但看了楼主的测试,以后飞精灵有底气多了! 谢谢为大家冒险测试的各位模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表示很惊讶。我肯定不敢飞那么远,但看了楼主的测试,以后飞精灵有底气多了! 谢谢为大家冒险测试的各位模 ...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最高飞过千米,不过不是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0米......还能看到图传信息啊?DJI图传?还够电回来,是双电吗?我一直没办法突破200米的心理障碍,我飞1 ...

400MW某宝上最普遍的图传,单电2700mah,全设备8分钟电压显示10.5落地11.1,由于是测试距离和高度,到了心理极限距离就拉回来(降下来)了,落地电压11.5V以上!
注意,仅供测试,请勿模仿!

网友E:
真不错,楼主在什么场地飞行的,肯定不是楼群中吧,我就担心被楼群遮挡后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不错,楼主在什么场地飞行的,肯定不是楼群中吧,我就担心被楼群遮挡后失控

河边,我们这里模友经常来的飞场,视频截图,照片上面为前,下面为后,后面还有同样大的场地,中间是条小路,可以做跑道起降固定翼,左边是白河,右边的公路是滨河路,现场很开阔,红圈处距离小路,也就是精灵起飞点OSD测距是600米左右。

楼主:
一般的,我们都习惯面朝这个方向飞,这片草地,炸过各种直升机和固定翼

网友:
这个成绩,觉得还真是不错的!700米有点令人难以相信。

网友:
上视频看看好不啦

网友:
那是很厉害了!

网友:
图传给力啊,我的160米就没信号了。

网友:
加這樣多東西還能控制在1280g不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帽子有点大了,我只是在有条件的飞场测试一下遥控距离而已,超出范围了最多失控,就算失控了,大疆不是 ...

犀利的神回复,我喜欢!

网友:
我的精灵配原厂控,原厂iosdmini,第三方200毫瓦图传,飞出300米是转眼的事情,但是从来没飞出过300米,严格按照说明书来。另外我的200毫瓦图传配蘑菇天线300米没任何问题,只是转弯的时候某个角度会有些雪花。

网友:
DJI图传比较容易受到干扰。有时候50米就有雪花了。100米确没事儿了。150米有些不敢飞了。

还有楼主的设备请上图,如何给精灵上双电的?

网友:
只想知道电够不够你回来

网友:
400mw图传能达到700M,无法想象

网友:
不管怎么说有了楼主的测试大家应该可以放心的飞300M范围了。。。

网友:
夜航飞过639米的,
用了FUTABA ,SG14的控。图传600W。挑战1KM 没有问题,怕电力不够,回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