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竞速船设备杀手?

楼主(2013-10-28):
看坛子里面讨论烧电调,烧电机,烧接收... ... ....小弟不才,玩船这么久,啥东西都烧过现在已经走出烧设备的魔咒。简单总结一下,供大家参考。欢迎板砖,欢迎经验分享。

烧电调:-
我烧过一个120A, 先开始很是不明白,船舱里面没有水,整体配置极其中庸,竟然赤裸裸的烧掉了。厂家给出的诊断说是“进水,MOS烧毁”。经过高人指点,才明白电调进的不是水,是水汽。现在电调到手,全部扒皮,然后环氧封死。世界一下太平了 。 你的问题可能是,“环氧封死了,就没保修了”,我的回答是“都不坏了,还需要保修干嘛”

舵机:-
老实说,我那个5公斤舵机不是烧死的,是憋死的。具体的原因很简单,舵机行程中有东西挡住了:舵机收到指令,需要运行到最大舵角,但是半路上遇到绊脚石,舵机就不断增大电流试图突破,最终的结果就是憋死。 只要不是长时间把舵机泡在水里,水对舵机的影响不大,主要因为舵机机匣密封还是不错的,即使容易进水的轴承处,一般也有O圈和油脂,当然,不放心的话涂点704啦。

烧接收:-
很少人烧接收吧。哥们我烧过,幸好是FS那种40块一个的,先接了电调电源,然后再去插舵机通道,短路了。接收轻盈的飘出一缕黑烟

“烧”电机:-
船上的电机,没烧过,不管是水泡着跑,还是掉浆全油门失控,都没烧过(感谢老天有眼啊)。模型车上的电机就没那么幸运了,1:8的电越,跑工地,各种翻车各种跳跃,一不小心,可爱的小石子钻进了电机肚子里......小石子顽强的战胜了电机线圈,废掉一台4274,从此以后车上的电机全部用电工胶带把窟窿缠上。

电池:-借用某人的一句话“不跑船,不知电池怂”,再加一句“电池不起火,不知威力大”。船电和车电都着过:船电是因为舵机拉杆(用的定位豆,拉杆尖尖的头顶住了电池屁股)擦破了电池皮,一块3S电池在其中一cell的带领下,陆续冒烟,而且引来观众不住的叫好。车电吗,则是在电车撞树,电池受到一系列的复杂的力学冲击,最终破皮放火。当然,入魔之初,由于本人的无知和安全意识差,曾经对一块怀孕的电池强行进行流产作业(用手术刀给电池放气),电池自然用极大的热情回报,导致家里阳台上至今留着巴掌大的黑斑。总结到现在,电池是所有设备里面安全隐患最大的东西,不用的时候全部放在防爆箱里,隔热隔水。如果怀孕,不管曾经多么美好,一律野外掩埋(国内啥时候有电池回收业务啊)

“喝口水,慢慢编辑

水喝的差不多,今天就到这

网友:
用704胶封不是更好吗?

网友:
楼主经验分享继续啊

网友:
呵呵 我个菜手,也没烧过东西暂时
一般我拿到设配,只要是有窟窿眼,又不需要活动的地方,一律704填满

网友A:
"喝口水,慢慢编辑"
**************
经过严格周密的复杂计算,得出结论:楼主这口水已经喝了将近3个小时,不知还将继续喝几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喝口水,慢慢编辑"
**************
经过严格周密的复杂计算,得出结论:楼主这口水已经喝了将近3个小时, ...

喝水,发现杯子没洗,去洗杯子,遇到美女一枚,聊聊家常,谈谈人生....3小时一晃就过去了

网友B:
自己的制作经验不足才是设备的杀手

网友C:
LZ,一句话概括所有,运气才是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的制作经验不足才是设备的杀手

经验主义在船模手工制作上绝对有用但不是全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喝水,发现杯子没洗,去洗杯子,遇到美女一枚,聊聊家常,谈谈人生....3小时一晃就过去了{:1_34: ...

和美女细聊45分钟还是1一个半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一句话概括所有,运气才是杀手!

我第一条船下水的时候,拜过水神奶奶,上了三株香,结果... ...

所以,无产阶级不信鬼神的

网友A:
楼主经历丰富,俺无法比肩,只能努力争取。其它几项踮着脚尖勉强能够着,还差接收和电池这两样木有烧过。(目击老王爆A123不算)。

上点喜闻乐见,支持楼主。

网友:
老手一般不会出现上述情况,关键是如何预防。设备用时间长了都会出现老化磨损,比如电机,老出尾等轴承磨到何种程度就必须更换,如何判断软轴等传动部件疲劳过度等,这些一出问题,后果与烧毁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经历丰富,俺无法比肩,只能努力争取。其它几项踮着脚尖勉强能够着,还差接收和电池这两样木有烧过。( ...

帮你贴上她的前世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你贴上她的前世

嗯。这样一对比,效果出来了,更加喜闻乐见了。特此承诺,以后再爆什么东西一定要留下遗照,以供大伙取乐。

话说俺生平第一条完全无水冷的船已经做好了,择日下水,下场可能很可耻,敬请期待。

网友:
暂时没有烧过

网友D:
杀手是: “冲动”

玩极速船,只要不冲动,设备不容易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杀手是: “冲动”

玩极速船,只要不冲动,设备不容易烧。

对!人为才是正式的杀手!!在对手在设备和操控下失误,自己才觉得赢了就是幸运?其实可能每场比赛都有人靠运气了

网友:
不能理解冲动,是扳机扣到底还是见水面障碍物多因该转身就离开,这些好像与设备无关,请指教一下脑子没转过来。每次修完或调整完船,都应该信心满满,出意外基本都是意料之外的,总不会发现故障还去“冲动”吧。

网友E:
等待一次能烧掉两只40-160的真正高手出现

网友:
学到东西了

网友:
烧电调晒遗照。。。厂家给出和楼主一样的解释 水气导致mos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等待一次能烧掉两只40-160的真正高手出现

帮上图,等他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上图,等他报到。

向真正的 高手 膜拜 !!

俺好多年没能玩烧电调了

网友:
能保修的保修,不能保修的换了就是了,何必压抑呢??奇怪?

网友F:
能说下电调是怎么做防水的吗? 论坛里的帖子也没有个统一的说法...电路板是用704涂满 然后把2头堵死? 可又有说2头堵死高温会产生水汽....

网友:
速度是杀手

网友:
顶楼主,经验不错,谢谢分享,就是多上点美图就更不错啦····图文并茂最好

网友G:
峰子还有那么多故事啊,差点一口水喷屏幕上了,好文采

网友:
需要学习的还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说下电调是怎么做防水的吗? 论坛里的帖子也没有个统一的说法...电路板是用704涂满 然后把2头堵死?  ...

电调我是用环氧封的,接收我是704涂电路板。曾经用过704堵电调的两头(就是我烧掉的那个电调),失败告终。
顺便解释一下704大量涂抹的时候为什么会产生“水汽”(但不一定100%烧电调),其实不是水,是酒精。原因如下:-

Baidu:704硅橡胶是一种粘接性好,高强度,无腐蚀的单组份室温硫化硅橡胶。具有优良的电绝缘性能、密封性能和耐老化性能,可在-50℃-+250℃的范围内长期使用。704硅胶属于脱醇型的缩合型硅胶,依靠接触空气中的水分子和被粘物表面的水分子而固化,固化过程中会产生乙醇等低分子物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峰子还有那么多故事啊,差点一口水喷屏幕上了,好文采

咱也是有故事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我是用环氧封的,接收我是704涂电路板。曾经用过704堵电调的两头(就是我烧掉的那个电调),失败告终 ...

个人更倾向硅胶密封 : 1.曾经烧过一个用环氧密封的himodel电调,从使用上看并未过载,不知道是电调问题还是树脂的问题,也不排除电调是否受到树脂热涨冷缩应力性损坏的问题。
2. 本人烧过不少电调,有过流烧 有进水烧 也有电调本身质量问题烧,总结使用经验首先做好密封防水,烧电调事件大幅下降,至今一直使用硅胶防水,防水最成功的一次是全设备泡在水里2小时才捞上来依然没事还是杂牌电调。下一步打算升级防水措施,把导热处理也加入防水步骤。

网友:
有没有人试过双组分导热灌封硅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我是用环氧封的,接收我是704涂电路板。曾经用过704堵电调的两头(就是我烧掉的那个电调),失败告终 ...

网友:
环氧封起来,万一一个小玩意坏了也直接报废啊?

网友:
上“安全套”很好!

网友:
我新船,刚跑不会儿,120A电调就爆了

网友:
看完楼主的帖子,我的8车150A的好盈电调就烧成炭了。

网友H:
160的真正高手出现

网友I(2018-09-25):
国内已经有电池回收业务了

网友J(2018-11-18):
几十万,上百万的车都会坏,电子设备本身有过载或质量问题,我觉得都很正常,上万元的苹果X的电池也会烧,模型上烧这点东西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