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技术人员,X4可以直接使用3DR或者XBEE PRO的电台吗?

楼主(2013-10-28):
RT,之前玩过一会儿APM飞控.剩有一对3DR和XBEE PRO的无线数传.但由于默认比特率是56800bps的,如果修改为115200bps以后可以直接装上使用吗?谢谢

网友:
推!我也想知道,想自己diy看看。

楼主:
想尝试下DIY,但是零度的WIFI电台3根针是没有电源的.稍微有点麻烦

网友:
这裡有资料给你参考,搞成功请分享给我。谢谢!
http://multirotor.co.za/?page_id=964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post.php?p=23435983&postcount=955

零度电源要外接。

网友:
不可以直接用,零度是RS232的信号,3DR是TTL信号,电平不一样,要用3DR就要用232转TTL的板

网友A:
3DR 在 57600下 是  600米  到了 115200后 距离就更短了  WIFI 都有 300米 了 意义不 大。

楼主:
手机和平板的WIFI超过几十米就没信号了.如果3DR有300米的话,还是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DR 在 57600下 是  600米  到了 115200后 距离就更短了  WIFI 都有 300米 了 意义不 大。

呃,115200是接口速率,不是空中速率,空中依旧可以用57600,所以距离依旧不会减。wifi的300米是在无线状况极好的环境下,一般只有50~1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呃,115200是接口速率,不是空中速率,空中依旧可以用57600,所以距离依旧不会减。wifi的300米是在无线状 ...

空速 是可以 不变 不过 距离肯定更近的了  这种实验我早就做过的了 。 3DR 来用 基本没有 什么 意义。 WIFI 点对点 户外我飞过 286M  用路由就更稳定些。一般还是用 大一些的电台来保证距离。
看我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速 是可以 不变 不过 距离肯定更近的了  这种实验我早就做过的了 。 3DR 来用 基本没有 什么 意义。 WI ...

你是用什么电台模块?xbe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速 是可以 不变 不过 距离肯定更近的了  这种实验我早就做过的了 。 3DR 来用 基本没有 什么 意义。 WI ...

我也用的第三方电台,直接RS232的

网友C(2013-12-24):
我买的3DR模块上已集成MAX232模块,可以直接用于X4,换上5DB收发天线,500米信号稳定,改天拉下极限。

楼主:
我的也搞定了,把电平变一下就能传输了

网友(2014-04-14):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3DR模块上已集成MAX232模块,可以直接用于X4,换上5DB收发天线,500米信号稳定,改 ...

求连接,最好能上连接图

网友:
宝贝卖家已下架,不过可以找他定货,我最远飞过1.6KM。需要接笔记本地面站,连不了手机安卓地面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