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配置

楼主(2013-10-28):
请教飞机翼展1.4米,飞机空机重400克左右,背推,现有电池11.1V4200mah 重300克  新西达50A电调    。求电机及螺旋桨配置。谢谢!

网友A:
应该比较好配置吧,但是你的电池好大啊,按理说正常情况下你这个飞机用2212 KV1400的就可以飞起来,用8寸或者9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比较好配置吧,但是你的电池好大啊,按理说正常情况下你这个飞机用2212 KV1400的就可以飞起来,用8寸或 ...

做个水上飞机,飞机总重应该在900克左右吧。以往的经验,背推机电池轻了总是尾重,压不住机头。况且为了留空更久些,但不知道电池的重量是否反而会影响留空时间?

网友:
试试 KV930 2212 配 GWS 1060 高速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