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血与汗的代价

楼主(2013-10-28):
吧,新手入直没人带的代价确实比有人带大多了,昨天调试V8一天无果,都是起飞侧翻。百思不得其解,谁叫新人没经验没人指导呢。经过各方网友魔友支招,哦直机起飞要果断不然容易侧翻,嗯  真的吗,今早继续下楼,好吧 闭眼直接油门大点起飞吧,大不了大炸嘛。结果 。。遭受路人的强烈鄙视后 悻悻的闪了,一启动居然就打滚了。。。。后来大桨拆了 ,电机断电,推点油门看看V8自动修正如何,因为之前玩过华的六轴系统知道自动修正是怎么回事,但V8修正幅度不是华的那么大,之前没细看也没看清楚他的左右修正方向,刚才细看确实有问题了,我把机身往左倾斜,哦买嘎的,十字盘也往左摆,原来我在把左右舵机的线插对调了,造成我推油门螺距这些没问题,但是修正导致方向,难怪无缘无故的侧翻,你往一侧翻  陀螺再帮你加把劲,能不秒翻吗。在修正过来后我再试机,终于飞机起飞了,看来这次还是我装机太粗心了。看看代价吧。(小黄鸡是我之前玩的MASTER CP)

网友:
没砍伤不算出血

网友:
找到问题所在就行了

网友:
习惯就好了.

网友:
我调试的时候也侧翻,后来发现K8与舵机接线不正确,调好后可以飞了,又发现十字盘不水平,直接初始化后调平后起飞发现不能锁尾了,转机身尾巴是会修正的就是不锁尾。强行起飞又侧翻了,损失亚拓原厂木桨。静下心来仔细研读教程发现k8不用每次初始化,重新来过现在终于全部搞定了。没人带的确调试很慢,不过自己过一遍后就再也不用求人了。

网友A:
这么多桨啊 楼主 ,我从悬停到航线 还无炸机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桨啊 楼主 ,我从悬停到航线 还无炸机过

我可以鉴定!

网友:
大浆小问题~抹点树脂打磨下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加油,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鉴定!

因为我只飞航线 所以就没炸了。

网友:
起飞可以很平缓,说来说去还是看技术。
推油门是基本功啊。
起飞有困难的建议多练青蛙跳。

不过机机没调好的情况下,再有功夫也飞不起来。

一般建议的练习顺序是:
(1)先要会飞,哪怕只是对尾悬停;
(2)其次要会修,否则一炸就没戏了。
(3)最后才是装机。

供参考。祝顺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只飞航线 所以就没炸了。

经鉴定头像是您的飞机哈哈!!!!!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经鉴定头像是您的飞机哈哈!!!!!1

啊  是我的飞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啊  是我的飞机

经鉴定您用诺基亚N85航拍哈哈哈!!!

网友:
你的炸的还不多  我炸的 浆和尾管两只手都拿不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鉴定您用诺基亚N85航拍哈哈哈!!!

  看过我航拍的帖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