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坠毁

楼主(2013-10-28):
六轴坠毁

楼主:
S4飞控,零度电台,720六轴4225电机,Z12控

网友:
兄弟 看的好揪心,,你运气真是好,,没掉楼上 没掉公路上,没砸到人,,,太恐怖了,,一定要分析原因,不然这样飞,,吓的蛋很疼

网友:
前面看起来很正常,好似被干扰或者风大影响了。等下面高手分析

网友:
“谢天谢地”好经典,查到什么原因没?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貌似有个电机停转了?

网友:
检查电机了吗?看了视频,中间好几次都是大幅度的方向轴转动,是不是电机有问题?还有掉下来的过程中有一会是恢复了,后面又犯老毛病。回去后在启动,电机从低速到高速迅速的推杆看看

网友:
还是烧香酬神吧

网友:
万幸啊,掉到树上,应该没什么大的损失

网友:
好恐怖啊

网友:
后面看着都吓人,这么高。
S4作为测试版飞控,还是不要飞那么高那么远吧

网友:
期待调查结果。

网友:
楼主人品好,飞机命也大

网友:
难道是航向控制的感度调太大了,导致航向震荡,震荡之后升力不足。

网友A:
目测是 干扰的问题 大家 注意一下 开始的时候红色砖块的高水塔 那上面全是信号发射的玩意儿 看那架势 功率不会小,而且楼主一直在那附近飞。。。。。最开始失控的时候表现和我炸鸡很像(我的是因为干扰炸了)。被干扰了以后航向角和实际航向不一致了 飞控试图纠正 然后纠正不回来 还有掉高的表现

网友:
我的飞越680六轴更恐怖,旁边高速路,加油站,煤气站,楼房。居然从500米高高速炸下来,直接炸在人家的果园里,先炸龙眼树在坠地,损失几块桨和一条机臂。当时看着急速炸下来可吓死了。。。

网友:
带了云台,有点看不出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 干扰的问题 大家 注意一下 开始的时候红色砖块的高水塔 那上面全是信号发射的玩意儿 看那架势 功率不 ...

水塔上的应该是手机基站的天线。干扰不会这么明显

网友:
这个真的是太刺激了,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边上这么多房子,居然还能掉在树上,真的是要烧香拜佛了。

网友:
看不出什么原因

网友:
关注关注,正准备入魔,冒冷汗啊

网友:
估计没啥损失吧

网友:
没砸到人真实万幸,砸到车是其次。
居然飞过那么多大楼房居然掉到灌树丛中,运气太正了。。。。恭喜楼主

网友:
一个电机停转 或者射浆!

网友:
看上去很像是射浆!

楼主:
分析完了,好像是飞控计算不过来了,空中切换时引起的溢出,电机桨都没坏,回来测试还能转呢

网友:
这基站干扰是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析完了,好像是飞控计算不过来了,空中切换时引起的溢出,电机桨都没坏,回来测试还能转呢

这玩意儿,炸到人,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析完了,好像是飞控计算不过来了,空中切换时引起的溢出,电机桨都没坏,回来测试还能转呢

能转不代表没坏,多做做地面测试,绑块大石头,试试大油门,方法土了点,总比再炸强。

楼主:
恩,是在空着切换GPS的时候出现的故障。这种故障出现三次炸鸡了。每次完事检查完,也没有得出更好的结论,接着飞又没事了,飞个20几个起落又会出现一次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看着真心疼啊

网友B:
我的四轴昨天也炸了,转速上去没事。油门到一半的样子飞机姿态就左右摆动了。然后在下来点就翻了。配的是XA650机架 2216电机 12寸碳桨 3300 4S电池 飞越云台 NAZA LITE飞控  黑狗3   图传 这些东西除了飞控和云台有点损失之外其它全部报废。就10米的高度。分析原因有几个
一 飞控有问题  二 超重了

照片

照片

网友:
真是惊心一个动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四轴昨天也炸了,转速上去没事。油门到一半的样子飞机姿态就左右摆动了。然后在下来点就翻了。配的是XA ...

兄弟炸的好惨啊,慰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四轴昨天也炸了,转速上去没事。油门到一半的样子飞机姿态就左右摆动了。然后在下来点就翻了。配的是XA ...

兄弟,安慰一下,节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四轴昨天也炸了,转速上去没事。油门到一半的样子飞机姿态就左右摆动了。然后在下来点就翻了。配的是XA ...

兄弟这一炸,损失无数,为你机机默哀3秒钟

网友:
楼主很兴奋的样子啊。。还YES

网友:
很好 掉下来 有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四轴昨天也炸了,转速上去没事。油门到一半的样子飞机姿态就左右摆动了。然后在下来点就翻了。配的是XA ...

这个损失就大了。飞控这个东西还是要摸熟他的脾气才行。

网友:
太幸运了

网友:
惊心动魄啊!!!毛爷爷在天上飘,掉下来他老人家不疼,你哭了。
我是新手向上一套的,看到这架势我腿都软了,这要炸到人可怎么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四轴昨天也炸了,转速上去没事。油门到一半的样子飞机姿态就左右摆动了。然后在下来点就翻了。配的是XA ...

狗都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狗都坏了。。。。

是的所有东西全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损失就大了。飞控这个东西还是要摸熟他的脾气才行。

是的

网友(2014-01-14):
常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呢。人品好不是救命稻草哇......

网友:
楼主说的有GPS真是好,是给飞机配了一个定位器吗

网友:
我是新手还是玩 四轴吧

网友:
谢天谢地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电机堵转?

再现老高H8安全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四轴昨天也炸了,转速上去没事。油门到一半的样子飞机姿态就左右摆动了。然后在下来点就翻了。配的是XA ...

安慰

网友:
炸两次我麻木了, 再飞心惊胆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