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小炸,大家协助找原因

楼主(2013-10-28):
自己做的六轴,飞控WKM,飞过10几个架次,姿态、GPS都正常。周六,起飞后突然做刷锅状飞行,还没来得机反应就上树了。幸运只是坏了两片桨,GPS掉下来了,下面照片是修好后的状况。原因,怀疑是GPS模块事前已经松动了,不过因为炸鸡后GPS掉下来了,不好判断。现在装好后,飞行一起正常。

网友A:
不是GPS的问题,,GPS没有的话,只会一边飘,有点像罗盘干扰了,而且干扰的比较厉害

网友:
有可能GPS安装指向偏移错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GPS的问题,,GPS没有的话,只会一边飘,有点像罗盘干扰了,而且干扰的比较厉害

罗盘就在GPS里面,GPS指向错了的话就会和主控安装指向冲突。

网友C:
做高级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盘就在GPS里面,GPS指向错了的话就会和主控安装指向冲突。

恩,,那也是间接的罗盘干扰,,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高级校准,

高级校准是不是那个水平转一圈机头先下转一圈的动作?在这个飞场以前做过,不过这次确实没做,有必要每次都做吗?

网友D:
1.飞行之前是否有做指南针校准
2.建议不要将电池靠近GPS模块
3.请问是否已升到最新固件了,
4.当时飞行时是什么模式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飞行之前是否有做指南针校准
2.建议不要将电池靠近GPS模块
3.请问是否已升到最新固件了,

1、这个飞场做过指南针校准,但不是每次都做,这次飞行前没有做。
2、GPS的位置是x=4;y=-7;z=-14;电池在中心位置,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太近。
3、固件应该是最新的。
4、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好像是从姿态切到GPS后发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这个飞场做过指南针校准,但不是每次都做,这次飞行前没有做。
2、GPS的位置是x=4;y=-7;z=-14;电池在 ...

当时卫星是否正常,你说飞机刷锅,刷锅时飞机是什么模式?还记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这个飞场做过指南针校准,但不是每次都做,这次飞行前没有做。
2、GPS的位置是x=4;y=-7;z=-14;电池在 ...

以前看过一个帖子,电源线靠近GPS,然后飞行的时候电流产生磁场干扰了罗盘,貌似就是你这个情况。

网友:
磁罗盘松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