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模友推荐一款F550的遥控器

楼主(2013-10-28):
新手想入F550,本来想入Phantom2的,好像航拍视频太抖了,算了算价格,好像F550还划算,就像入F550,现在就是遥控器不知道要选什么,请模友们帮忙推荐一下,
考虑到以后可能会上s800,最好是s800evo和f550都可以用的遥控器,谢谢大家。

网友A:
先报价位啊。遥控器从几百的到几千都有,看米了

网友B:
FUTABA的T8FG或者14SG都可以的这两个控用的人比较多

网友C:
用天地飞9吧,中文的呢

网友D:
14sg控9台机,包括F550和800ev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报价位啊。遥控器从几百的到几千都有,看米了

不熟悉遥控器。。。所以也不知道价格区间。。就当一般的遥控器吧,也不要太好了也不要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天地飞9吧,中文的呢

谢谢,我看到网上有1024和超级版4096两种,价格相差也有点大。。。

有什么区别呢?推荐用哪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TABA的T8FG或者14SG都可以的这两个控用的人比较多

请问FUTABA和天地飞,哪个好点呢?天地的好像是中文的。。FUTABA好像是英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sg控9台机,包括F550和800evo

请问FUTABA和天地飞,哪个好点呢?天地的好像是中文的。。FUTABA好像是英文的。。。

网友E:
如果你现在入手F550 建议入手D10 你熟悉了入手800EVO也可以用在Z15云台遥控用,飞控到时用FUTABA的T8FG或者14SG,这样性价比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现在入手F550 建议入手D10 你熟悉了入手800EVO也可以用在Z15云台遥控用,飞控到时用FUTABA的T8FG或者 ...

请问D10 是什么呢?

英语不好,FUTABA全英文界面担心搞不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FUTABA和天地飞,哪个好点呢?天地的好像是中文的。。FUTABA好像是英文的。。。

没有什么好不好的 就是要看你个人怎么认定的,再就是哪一个价位你能接受的了 。不过我个人建议你用FUTABA的控 FUTABA的控和DJI的产品兼容性比较好 JR的控有的不兼容DJI的飞控 因为我遇到过 天地飞我只用过第一代 天9 CCPM的控 不过那个时候 有调躲的现象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好不好的 就是要看你个人怎么认定的,再就是哪一个价位你能接受的了 。不过我个人建议你用FUTABA ...

谢谢啦,FUTABA的T8FG和14SG,两个的价格好像都差不多呢,哪个好点呢?也是要因人而异么?

网友:
入门级,推荐华科尔D10低调奢华有内涵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啦,FUTABA的T8FG和14SG,两个的价格好像都差不多呢,哪个好点呢?也是要因人而异么?

反正都是14通道的 就看你喜欢那个样子了 不过14SG是带双向传输空能的 不过还是建议你选14SG

网友C:
我以为是初学者,用天9吧!好调整关键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是初学者,用天9吧!好调整关键是

你说的我不是很赞同,调整只是一个方面。
再说了现在都有中文说明书照着看不就完了, 就说天地飞的控是中文说明书 你不知道里面所说的意思和功能是干什么用的不也是没有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我不是很赞同,调整只是一个方面。
再说了现在都有中文说明书照着看不就完了, 就说天地飞的控是中 ...

有中文的遥控为什么不用啊?新手还会在乎什么干扰的呢!再说了,遥控器再好,不会飞,有啥用的呢!!等到飞行技术提高了,再换空也不迟啊!!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中文的遥控为什么不用啊?新手还会在乎什么干扰的呢!再说了,遥控器再好,不会飞,有啥用的呢!!等到 ...

难道新手就不怕干扰?就老手怕干扰? 你在说笑吧 会不会飞跟遥控器没有关系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D10 是什么呢?

英语不好,FUTABA全英文界面担心搞不定。。。

我是F550 V2飞控 华科尔D10足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道新手就不怕干扰?就老手怕干扰? 你在说笑吧 会不会飞跟遥控器没有关系吧

那我觉得,天地飞就够了,福他吧,应该s800才用得上的呢,一般买的期s800的人,不会买不起14mz和18mz这两个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我觉得,天地飞就够了,福他吧,应该s800才用得上的呢,一般买的期s800的人,不会买不起14mz和18mz这两 ...

好吧你赢了 我不和你讨论能不能买的起的问题了 我知道我现在是在用T8FG飞YT800+ACE NOE就足够我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都是14通道的 就看你喜欢那个样子了 不过14SG是带双向传输空能的 不过还是建议你选14SG

谢谢了。好贵的说....又要开始烧钱了- -。谢谢你的解答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F550 V2飞控 华科尔D10足矣。

额额额。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吧你赢了 我不和你讨论能不能买的起的问题了 我知道我现在是在用T8FG飞YT800+ACE NOE就足够我用的了

额,你玩直升机?一套几钱?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额额额。好的。,谢谢

我是从DJI全套开始的,F550质量真心不错。你可以看一下我发的帖子,有相关拍摄的视频。等你以后上S800或升级版了,你现在这个D10的控就可以用做Z15云台的控制遥控器,不建议天九。看看做工就清楚了。入货D10控DJI的F550,绝配。群里有泡泡老师的D10控调参NAZA V2飞控的详细视频教程,都是同样的机型,因为F550大家结识了就是缘分,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多交流。祝你早日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从DJI全套开始的,F550质量真心不错。你可以看一下我发的帖子,有相关拍摄的视频。等你以后上S800或升 ...

非常感谢哈,想买一个遥控器就是为了避免了升级到s800后,又要买一个遥控器。。。谢谢哈。。话说不知道f500大疆有不有专门的电池,还是要自己去配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额,你玩直升机?一套几钱?

你这这个一套是指都包含什么?看来你以为我在说大话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额,你玩直升机?一套几钱?

上张照片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这个一套是指都包含什么?看来你以为我在说大话是吧

没有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张照片你看看

不错,我也有,主控也是ace on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错,我也有,主控也是ace one

有时间交流交流啊  呵呵 现在ACE都快被遗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间交流交流啊  呵呵 现在ACE都快被遗忘了

呵呵,用户没被遗忘,但是主控被遗忘了,可惜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哈,想买一个遥控器就是为了避免了升级到s800后,又要买一个遥控器。。。谢谢哈。。话说不知道f5 ...

F550套件支持3-4S电池,这两种型号的电池有很多品牌,自己在群里多逛逛,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我是自配的达普4S。DJI官网好像没有电池相关信息,详情请与DJI工程师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E:
F550套件支持3-4S电池,这两种型号的电池有很多品牌,自己在群里多逛逛,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我是自 ...

我在网上看到的MagicPower 4S 14.8v 10000mAh  这个电池不知道这么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的MagicPower 4S 14.8v 10000mAh  这个电池不知道这么样?

看你做什么用,拍摄的话要挂H3-2D 狗3 图传,电池重量要考虑进去。F550官方飞行重量最高是2400克。10000MAH的电池没水分的话至少有1050克。电池容量增加了,飞行时间不会乘倍数。不超过5800MAH的电池可以了,我5200MAH 4S 25C 不挂拍摄设备,只挂高脚架。在空带航线飞行18分钟。

网友F:
玩多轴对控的功能要求很低,乱七八糟的混空等高级功能都用不上,但是对稳定性要求高,别震动两下就死机重启,加个图传信号就被压制,果断futaba吧

网友G:
J牌F牌都行、但是以後如果要入A2那就F牌吧!目前只支持F牌
基本12動以上就不錯了!

网友H:
如果你以后要上S800的话。你自己说的,用T8FG吧。如果没打算的话天9也可以。我就是用的天9.只飞F550就要6个通道。航拍的话还要加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做什么用,拍摄的话要挂H3-2D 狗3 图传,电池重量要考虑进去。F550官方飞行重量最高是2400克。10000M ...

要挂H3-2D 狗3 图传这些。。我以为电池容量大点,就可以飞久点呢?

我是用做航拍的。。。不知道有木有电池推荐呢?谢谢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以后要上S800的话。你自己说的,用T8FG吧。如果没打算的话天9也可以。我就是用的天9.只飞F550就要6个 ...

14SG  可以么?好像两个价格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多轴对控的功能要求很低,乱七八糟的混空等高级功能都用不上,但是对稳定性要求高,别震动两下就死机重启 ...

简单点也好。。对我这种新手来说简单最好了。哈哈哈。。不然全英文界面,那不是要郁闷死了。。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J牌F牌都行、但是以後如果要入A2那就F牌吧!目前只支持F牌
基本12動以上就不錯了!

额额 。。好的谢谢。。

网友E:
F550套机+航拍设备供电方案汇总

引用 楼主:
要挂H3-2D 狗3 图传这些。。我以为电池容量大点,就可以飞久点呢?

我是用做航拍的。。。不知道有木有 ...

耗电设备详情:(F550套机+H3-2D云台+DJI 5.8G图传+狗3+NAZA V2+iOSD MINI+BTU蓝牙模块+D10 1002接收机)

供电方案1:主动力电源 4S 5200MAH 25C(供电给 F550+NAZA V2+iOSD MINI+BTU蓝牙模块)
                副拍摄电源 3S 2200MAH 15-20C(供电给 H3-2D+DJI 5.8G图传+狗3)

供电方案2:主动力电源 4S 5200MAH 25C (供电给设备详情中的所有设备)

方案交流:请飞F550的疆粉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列举一下各自的供电方式,给以上2种供电方案做出自己中肯的评判,为后来的疆粉们提供一个最优化的供电参考。先代表后来的疆粉谢谢各位大师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耗电设备详情:(F550套机+H3-2D云台+DJI 5.8G图传+狗3+NAZA V2+iOSD MINI+BTU蓝牙模块+D10 1002接收机) ...

用什么牌子好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牌子好点呢?

我在用达普 仅供参考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是F550 V2飞控 华科尔D10足矣。

刚买了F550  我也是咨询了很久 最后买的D10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刚买了F550  我也是咨询了很久 最后买的D10

DJI魔友 一样的控 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DJI魔友 一样的控 多交流!

我在你的帖子里求助了 DJI F550 风火轮 Flame Wheel 整机 + NAZA-M Lite 含GPS刚到 组装中 好多都不懂

网友:
组装中 好多都不懂
都有教学视频的,多看两遍就行了

网友:
用什么牌子好点呢?
电池普遍推荐花牌和格氏

网友(2014-03-02):
引用 网友E:
耗电设备详情:(F550套机+H3-2D云台+DJI 5.8G图传+狗3+NAZA V2+iOSD MINI+BTU蓝牙模块+D10 1002接收机) ...

想装F550  E300  V2    4S5200   先练飞

希望多多指导  想加你为友

网友:
14SG 带舵机慢放 控制云台可以更顺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