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美国手求教四点横滚..

楼主(2013-10-28):
固定翼美国手求教四点横滚..

网友:
直接副翼打到底不就横滚了么

网友:
玩真机还是模拟器啊?要求横滚灵敏的话,要选副翼面积比较大的鸡鸡;小面积的副翼你把摇杆打到底也只能做倾斜转弯的动作。

网友A:
直接副翼打到底不就横滚了啊,第一次要飞高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副翼打到底不就横滚了啊,第一次要飞高点啊。

赞同

网友:
打副翼的时候要补一点升降舵,否则掉高度,额。。。。。我说的是转弯

网友:
来5imx问这个问题很难得到满意回答的,这里飞3D的人少,建议你去5irc的3D板块问一问,会有人热心解答的。

网友: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