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550机架怎么挂上飞越狗3无刷云台?

楼主(2013-10-28):
买那个脚架,管子太小,挂不住云台,请问是怎么样挂在机架中心板下面的?

网友:
换机架,或者diy,f550机架周边配件太少!

网友:
我是用了个转接配件

网友A:
自己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的

请问f550和650机架 哪个比较好?  相同等级配置是否f550花钱更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f550和650机架 哪个比较好?  相同等级配置是否f550花钱更多?

550便宜,选那个就看你喜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50便宜,选那个就看你喜好了。

为什么6轴多出来两个轴还比650还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6轴多出来两个轴还比650还便宜?

降价酬宾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20o.1000855.0.0.kvA6zo&id=20033054231&acm=03066.1003.700.208&scm=1003.3.03066.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价酬宾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20o.1000855.0.0.kvA6zo&id=20033054231&acm=03066.100 ...

好像蛮划算哦 不过买的人为什么不多

网友C:
淘寶上很多支持F550的腳架,又不貴買來直接裝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寶上很多支持F550的腳架,又不貴買來直接裝上就好了

那个脚架管子太小了。挂不住云台。准备直接挂在中心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脚架管子太小了。挂不住云台。准备直接挂在中心板上

樓主沒想過為什麼?很多人雲台都不上中心板嗎?
原因為容易擋住視頻鏡頭,尤其是狗三寬視角特別容易把、槳、腳架、機臂一起入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寶上很多支持F550的腳架,又不貴買來直接裝上就好了

你的这个架子能给个淘宝链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