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了个330,请各位看看有啥问题么

楼主(2013-10-28):
2212 KV 1400;1060桨;好盈天行者40A;1300 25C电池,机翼加了根3毫米碳棒,但是感觉重了不少,重心位置在黑色驾驶舱最前端。
另外昨天试飞了下,80%油门,水平尾翼略角度略向上,起飞后飞机竟然直接往后了,类似眼镜蛇那样的动作,然后就挂树上了,比较郁闷,一共飞了3,4秒。
感觉水平尾翼很软,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A:
1,桨保护橡胶圈没挂好
2,平尾铰链虚位太大
3,飞控无必要,必须去掉
4,很多细节要改善,手工需提高

网友:
应该是头轻了

网友:
330还用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桨保护橡胶圈没挂好
2,平尾铰链虚位太大
3,飞控无必要,必须去掉

飞控对新手来说还是可以有的

网友:
用过的飘过啊!!但也就飞飞航线了!!呵呵!!

网友:
看着配重有问题。

网友B:
这不是亚博的330么,我一次入了两架,一架红黑色的闪电和这架。
这架飞机好飞得不得了,而且超级耐炸,我7月份装了一架闪电,炸了无数次,稍微修一修,还是好飞得不得了。
本来想装这架绿色的,可是闪电就是炸不坏,没办法。
我用XXD2212 KV1000配1047桨,XXD30A电调,1550和2200电池都很好飞。动力很足,随便吊机做动作。
楼主用1300电池的话电池要顶到电机木片那重心才对,2200电池稍微放后3-5CM。好好调整一下吧,比塞斯纳都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桨保护橡胶圈没挂好
2,平尾铰链虚位太大
3,飞控无必要,必须去掉

感谢感谢,平尾铰链虚位太大是指那条缝太大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亚博的330么,我一次入了两架,一架红黑色的闪电和这架。
这架飞机好飞得不得了,而且超级耐炸, ...

我挂在树上就电机掉了,机子还很完整,你的垂尾和水平舵机装在哪?我看到有两种装法的,一种固定在尾部的,这样拉杆灵活而且精准,但是重心就靠后了,我现在用2MM钢丝固定的,很重,1MM钢丝和碳管根本不行啊,软的要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挂在树上就电机掉了,机子还很完整,你的垂尾和水平舵机装在哪?我看到有两种装法的,一种固定在尾部的 ...

他机身上不是留有2个孔装舵机吗,不用装在尾巴上面。你用1300电池一定要把电池顶到最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机身上不是留有2个孔装舵机吗,不用装在尾巴上面。你用1300电池一定要把电池顶到最前面

好的,谢谢,回头试试!

网友:
这机骚味实足,我很喜欢

网友C:
1、电机座注意加强
2、飞控去掉吧。
3、千万别用O圈固定螺旋桨,用质量好点的橡皮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电机座注意加强
2、飞控去掉吧。
3、千万别用O圈固定螺旋桨,用质量好点的橡皮筋。

电机座用什么加强呢?我是怕炸所以按个飞控,熟练了就不要了,O圈有啥缺点可否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座用什么加强呢?我是怕炸所以按个飞控,熟练了就不要了,O圈有啥缺点可否告知?

就用热熔胶枪吧,看你抹的少了些。

多练模拟器,比所谓的飞控来的实在。

O圈非常容易射桨。

网友D:
这款飞机超好飞,我的机头炸个N遍了,修修补补现在还在飞,你的机子头轻了,你用2200的电池放在这个位置还差不多

网友E:
前拉机不是不能用桨保护器吗,要用子旦头的。发不了那个弹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