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一下,云台电机可以用不同级别的吗

楼主(2013-10-28):
弱弱问一下,
云台
电机
可以用不同级别的吗?例如横滚用5008,俯仰用4008,可以吗?还有3轴云台用什么的控制板好些?

网友A(2013-12-29):
我的看法是根据所在位置承受不同的重量来配吧

网友:
可以的啊

网友B:
负重、力矩都不同,在俺看来属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