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到,APM2.52加装光耦LED灯条控制器成功

楼主(2013-10-28):
前段时间看到有人用ULN2003做了一个led灯条点亮器,感觉有点大材小用了,本人用一个P521光电耦合器外加一个S8050NPN三极管直接搞定,最重要的是对板子安全很多,因为有光耦的隔离,废话不说,上图!

做好后直接插在A4-A7之间的任何一个led motor接口,当飞控启动后就可以触发灯条点亮了,不过感觉灯不是很亮,我用的是4S电池,主要是8050的放大倍数小了一点,如果用9013的话,电流感觉不够,才500mA,9013会发热,不过我觉得无所谓了,只要能亮就好,最重要的是安全!

网友A:
不用8050 9013 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8050 9013 用继电器

继电器重啊!

楼主:
新手就是新手,看了没人顶,下次我设置回复可以看!

网友B:
ULN2003也才几角钱!

你用的什么光耦(型号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ULN2003也才几角钱!

你用的什么光耦(型号看不清楚)?

光耦是P521-1
有光耦的隔离,对板子是安全的。

网友C:
这个机架好友个性啊

网友D:
好东西,学习了!~!~!~ 不过,还是没弄懂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架好友个性啊

烧了一个电调,已经买了,明天到,哎!xxd的30A不支持4S,我用4S的电池,油门猛了点,烧掉一个电调!想改3轴,没成功,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学习了!~!~!~ 不过,还是没弄懂是啥意思。。。

如果你懂三极管的原理,你就应该很容易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楼主 螃蟹

我的头像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很不错,我亲自跑到蟹农的湖上吃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好贵,一次就吃了700多块,比JJ还烧钱!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头像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很不错,我亲自跑到蟹农的湖上吃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好贵,一次就吃了700多 ...

你应该把蟹壳装在GPS上面,那就更有个性了

网友:
ULN2003是驱动级的集成电路。光耦用到这上面浪费,你的电源都是共用一个电池,对于隔离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F:
光耦似乎完全鸡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耦似乎完全鸡肋了。。。

如果三极管击穿或者什么意外,把板子烧掉,那不就麻烦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三极管击穿或者什么意外,把板子烧掉,那不就麻烦了!

同意。   楼主这样做最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意。   楼主这样做最安全

我今天在想,可以直接用光耦来输出,8050的放大倍数小,输出不够大,不够亮!估计光耦的输出也不够大,改天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在想,可以直接用光耦来输出,8050的放大倍数小,输出不够大,不够亮!估计光耦的输出也不够大,改 ...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应该会有帮助,APM的核心就是Arduino 2560。
http://www.geek-workshop.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6

网友:
给俺做个呗,对LeD
完全不懂

网友(2014-02-25):
直接输出就可以了,还要那么复杂。

网友:
好想法,就是多通道的时候比较麻烦

网友H:
有具体的接法吗?

假如不用灯条,只接一个LED灯,不用这个直接接到apm模拟口上以亮吗

楼主(2014-05-05):
引用 网友H:
有具体的接法吗?

假如不用灯条,只接一个LED灯,不用这个直接接到apm模拟口上以亮吗

只是一个led是可以的,前面要加个100欧的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