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制作F-14,求电机、电调、桨的搭配,高俅请进

楼主(2013-10-28):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3866&extra=page%3D1看了这篇帖子,很有做F-14的冲动,可变翼感觉很爽很帅啊。。。

机型规格:

翼展(全开翼):820mm
翼展(全收翼):550mm
机长:850mm
起飞重量(使用1300mAh电池):550g
无刷电机:银燕 BL2210 KV1560
螺旋桨:7*5E
电子调速器:好盈Skywalker 40A
接收机:天地飞6通 2.4GHz
舵面舵机:银燕ES08MA(金属齿轮)* 2
变翼舵机:JR ES 539 * 1
变翼控制:起落架通道(第5通道)
舵面控制:三角翼混控
飞行时间:5~6分钟(使用1300mAh电池)
备选设备方案:
*电池除了使用3S 1300mAH,也可以选用3S 2200mAh的电池以获取更长的巡航能力.*原始螺旋桨槽根据7寸浆的大小而制作,建议大家使用标配7寸浆的电机,并保证全油门下推重比过1。
  如果有高KV值(KV>2200)的无刷电机,也可据厂家建议配上6寸浆。例如教程中也尝试了朗宇的2208 KV2600,搭配JN的6*3E的螺旋桨。
*变翼用的舵机除了JR ES539之外,还推荐以下两款,他们都为标准舵机尺寸,安装合适,力矩也够,强烈建议购买正品哦。
  舵机型号 / 长宽高 /  最大力矩(6V供电时)  FUTABA 3001   40.4 x 19.8 x 36.0 mm   3.1KG
  FUTABA 3003   40.4 x 19.8 x 36.0 mm   4.0KG*如果控上面有三档开关,建议将它设置为变翼通道,这样就可以感受三档变翼的乐趣了。
看了这个配置备选方案的介绍,我想选择朗宇2216 KV2400的电机,电调用30A的,桨用6.3*3.15的,不知道行不行,求高手指点指点,谢谢,电池准备用3S 2200毫安的或者1500毫安的;请高手看看,谢谢了

另外补充问问:这个F-14可以做轮子吗?如果要做怎么做好点呢,用多大的轮子,求高手帮助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电调上40a天行者,桨可以用皓业7040,暴力,轮子用40cm就行了

网友:
我基本做好了,,用2212,8寸桨应该是够了,还没飞。轮子当然可以做,自己看了,4CM左右差不多了,做有很多方法
KT还是按简单 的来吧,我本来想收放的,想想算了,没大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上40a天行者,桨可以用皓业7040,暴力,轮子用40cm就行了

30A的电调可以吗?是不是必须上40A的呢?

网友:
上40a保险,如果用7040的桨,更加了,不过这电机用6040的马刀桨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