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下精灵二代,有个建议想给DJI技术提提

楼主(2013-10-28):
我实在对那个5.8G的遥控不放心,有个好想法,应该不难实现

就是还是继续沿用2.4G遥控信号,将遥控器的PPM信号调制在WIFI上,实现单控双向控制,技术上不难实现

问题在上行的链路不能有延时。

我在视频光纤的链路上实现过RS485(记错没有?)逆向传输控制录制设备,这种上行链路应该不存在技术障碍,也就是个普通应用而已。

网友A:
WIFI 容易受干扰,而且距离相对遥控链路要求来说太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 容易受干扰,而且距离相对遥控链路要求来说太短了

其实就是2.4G的链路而已,2.4G的控遥控距离并不短

网友B:
在航程上精灵并没有设定要飞很远,所以遥控距离达到设定值标准就行。在遥控距离上同功率下2.4比5.8要走得远。但是DJI向来走创新路线,这样用反而干扰少而更稳定呢。控制安全才是第一位啊,所以图传安全就放在第二位了,因为2.4G就现在来讲干扰源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航程上精灵并没有设定要飞很远,所以遥控距离达到设定值标准就行。在遥控距离上同功率下2.4比5.8要走得远 ...

如果这样的话5.8Gl遥控加图传上下行也可以啊,这样也避免了占用两个频段通讯

网友:
有谁会觉得,开发人员会有空来论坛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