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问像死胖子这类的V型尾翼飞机用什么飞控?

楼主(2013-10-28):
请问像死胖子这类的V型尾翼飞机用什么飞控?
A控好像不行,必须要升级,而H和云雀飞控支持V尾吗?

网友:
有沙发?坐一下!

网友:
APM不行么。。

网友:
只知道H支持。

网友:
a控反正可以    反正我一直在用呢

网友A:
可以飞控+"V尾混空器“ 控制。

网友B:
死胖子起飞要手抛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死胖子起飞要手抛吗?

起落架很单薄,而且尾部没有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飞控+"V尾混空器“ 控制。

我也想过这个办法,但是试想一下,如果我用手控模式的情况下……我该怎么接?
又倒过来想,如果我将遥控设置成传统尾翼,而加V尾混控器使用,那么飞控的功能又用不了。。。。

网友D:
4.        新增V尾混控,在Flight Parameters菜单,第四项Mix选项设置为“Vtail”激活,开启2、4通道混控。接线请将2通道输出接到V尾左翼,4通道接至V尾右翼。
注意:V尾混控设置后,三角翼混控将不起作用,拨动拨码开关4不能设回三角翼混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这个办法,但是试想一下,如果我用手控模式的情况下……我该怎么接?
又倒过来想,如果我将遥控 ...

"V尾混空器"是单独的硬件,淘宝上有好盈出的产品。
遥控器采用常规固定翼模式就可以了,遥控器无需开启"V尾混空"。简单点说飞控不是直接连接升降和方向舵机,要通过“V尾混空器”连接舵机。

网友:
飞宇飞控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起落架很单薄,而且尾部没有轮子

那样降落就是问题了,哪找那么多的草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样降落就是问题了,哪找那么多的草地呀!

起降的问题貌似是死胖子的死穴,至少2013版没解决这个bug

网友:
FPV 可以用飞宇40A 41AP 胖子最早有个视频也是用了41APFPV

有意购买 请QQ 11356972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V尾混空器"是单独的硬件,淘宝上有好盈出的产品。
遥控器采用常规固定翼模式就可以了,遥控器无需开启" ...

你的思路我明白,但是如果加了V尾混控的话,那么就只能一直让混控参加工作了,如果我想手动的话,就无法使用了……
意思是:我要么用V尾混控,要么不用
总的意思是,我只能使用手动或者姿态其中的一个模式,我无法在使用的过程中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4.        新增V尾混控,在Flight Parameters菜单,第四项Mix选项设置为“Vtail”激活,开启2、4通道混控。接线请将 ...

请问是什么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什么飞控?

我的意思你还是没有明白
“v尾混空器”和遥控器无关,这个不是遥控上面设置的混空功能。这个是接在接收机和舵机之间的设备。
遥控器不要开启V尾混控,按照普通的升降占用一个通道 方向占用一个通道。尾翼混控由“v尾混空器” 控制,所以无论是手动控制还是飞控控制这个都没有影响。

“v尾混空器”该设备实现方向和升降舵联动的混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