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客服来下 咨询一下

楼主(2013-10-28):
naza m lite 带gps
配置 四轴 650机架 3508电机 30A电调 X4飞行
问题:飞机升降 油门 副翼舵都没问题 打相应摇杆能做出正确动作 方向舵却有问题,向左打方向舵基本正常,可是向右打方向舵会出现整架飞机围绕一号电机旋转的怪现象,并且舵量打的大一些就会失控。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重新校准一下IMU和指南针~我估计是陀螺仪和指南针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一下IMU和指南针~我估计是陀螺仪和指南针有问题

飞行之前我校准过,我再来一次看看

网友B:
调整飞机重心,重心不在中间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飞机重心,重心不在中间位置。

重心在中间位置,可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一下IMU和指南针~我估计是陀螺仪和指南针有问题

再次校准imu,情况还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飞机重心,重心不在中间位置。

情况发生了变化,方向舵打右,飞机会向右前方直接飞去,遥控没开混控。

网友C:
固定翼模式,微调归零,
再调参软件里看各个通道数据是否正确
软件设置正确了再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模式,微调归零,
再调参软件里看各个通道数据是否正确
软件设置正确了再试飞

全部正确,原来飞过naza v1 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状况。

网友:
感度是多少?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重新校准一下遥控器,IMU高级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重新校准一下遥控器,IMU高级校准

如何进行IMU高级校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何进行IMU高级校准

在调参软件界面那:工具→高级→高级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调参软件界面那:工具→高级→高级校准

我的是lite 貌似没这个功能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是lite 貌似没这个功能吧

能不能拍一段视频看一下,以便详细了解情况,请PM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拍一段视频看一下,以便详细了解情况,请PM我

没法拍视频,我一打舵就炸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法拍视频,我一打舵就炸鸡。

用排除法吧,换个飞控上去,看看是否有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排除法吧,换个飞控上去,看看是否有这种现象

会不会和gps安装方向不正确有问题,可是我最近都搜不到信号,一直用的都是姿态模式啊,gps是拔掉的。

网友:
LZ,请将您的QQ pm于我。我将进一步与您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调参软件界面那:工具→高级→高级校准

我的lite自检最后3绿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E:
LZ 3508电机+的是什么30A电调。电机和电调配合不正常也会发生这种问题
还有你的飞机你试试看大舵量打升降然后舵量在***回中会不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