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v2216能不能装到飞越650上面

楼主(2013-10-28):
        有没有人知道v2216能不能装到飞越650上面,考虑到电机座安装孔问题,还有能不能带动,4s电池,不行就买个异形机架算了,不想投资了,要是异形能上无刷云台就好了,

网友:
2216不支持4s的电池

网友A:
2216KV800可以上4S

网友:
露股沟学习了

网友B:
2楼正解,3楼忽悠啊
2216可以装,不能4S,能飞,但不轻松

网友:
V2216 800KV和900K3S和4S都行.

网友:
V2216 900K3S和4S都行.

网友:
800KV可以用4S,我就在用,挂飞狗起飞2300G,用1045浆,5000电池,能飞11分钟左右。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知道能用4s,就是担心电机座不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正解,3楼忽悠啊
2216可以装,不能4S,能飞,但不轻松

我现在就是2216 4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2216 4s

好吧,那就继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16KV800可以上4S

强烈支持!因为我就是kv880的4s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