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模型锦标赛 固定翼撞击电线瞬间起火 视频

楼主(2013-10-28):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I3NDA2NjQw==.html

网友A:
这破场地谁找的

网友:
机翼是什么材料的导电了...

网友B:
所谓的高压线应该是上面的那些,下面的应该是民用电,如果确实是高压线的话,比这个厉害,要知道高压线最低都是10KV的,380V瞬间短路和飞机撞上去差不多,很是壮观,话说,这场地上举行竞标赛,太危险了······

网友C:
这场地居然还能做航模比赛?

网友D:
看样子飞机是失控了,也许那高压线就是祸根。

网友E:
这场地太搞了

网友F:
就掉下一个水袋。。
前面的那个水袋没投下来。。重心太靠前的。,。。拉杆还是往下载。。。控制不住啊。。所以。。。。。不是失控。。
主梁是碳纤维的。。

网友G:
这个还是壮观,难得一见

网友H:
咦 我在现场咋没看到

网友I:
下面的是10KV双回路,上面的是110KV.
还好是碰到下面的10KV线路电线没断,要是上面的110KV线路这样一搞的话,会引起大面积停电事故.
估计10KV的线路跳闸了.

网友J:
这地方做飞场= =!

网友K:
由于我没有注意,在这个环境下用了大僵的ACEone飞控,结果失控了。损失惨重

网友L:
这个主办方太白了一点吧!这样的场地都能选出来举行锦标赛?不管飞机有没有什么问题!这场地就是不能飞的!这么多电线!

网友M:
墙裂质疑主办方的专业水平,如此飞场也办锦标赛?

网友N:
飞行有危险,大家需谨慎!!!

网友O:
这场地……要是110kV线路碰到了,主办方可就讨厌了。外加负责这110kV线路的电力设备主人可倒大大大大大大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