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第一块电池刚飞的时候 会跑偏 但是飞一会 或 ...
NAZA LITE 第一块电池刚飞的时候 会跑偏 但是飞一会 或者飞第二块电池的时候就正常了

楼主(2013-10-28):
NAZA LITE 第一块
电池
刚飞的时候 会跑偏 但是飞一会 或者飞第二块电池的时候就正常了。有朋友知道 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接受啊

楼主:
天地飞7通道

网友B:
上电后多等一会,最少5分钟,再起飞

楼主:
哦 原来这情况是正常的啊?
放心了

网友C:
预热时间长一些就行了

网友D:
我的LITE也有这个问题,已经炸了一次了。现在起飞就提心吊胆,感觉还没有原来飞MWC放心

网友E:
电池电问题

网友F:
有位大神说的,上了电后先抽跟烟先,抽完了就可以起飞了。

网友G:
楼上说的没错,通电后一支烟,起飞稳稳滴

网友H:
飞控这东西为啥要预热呀,求解。。。

网友I:
拿火烤一下行吗??

网友J:
应该是GPS的问题吧, 呵呵!等一会GPS定好位就不会跑了吧

网友K:
GPS没有预热好,没啥大问题,我的也这样

网友L:
请问预热是不是上每块电之前都要预热啊。lite有一键返航功能吗、